求助啊!!这里两天都不敢去飞场,就在院子里悬停。。。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2-12):
yt450sport首炸的时候,420报废,升级到520,用原来的舵机架,换两个长螺丝,固定520的两个固定孔。
现在悬停没有问题,但是不离开地面,打左右舵,滑块快到左右的尽头时,会出现嗡嗡的声音,机机貌似会开始有小的震动。目前我没判断出来是尾轴发出的还是主轴发出的,皮带有点松(用螺丝刀可以让两边皮带差1mm贴到一起,比以前近,难道是皮带自己变长了?有些毛边了)

视频中有些双桨,我已经调好了,但是还是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调780的limit的时候,左边到尾舵有轻微响声,就停,右边没有响声停的。
因为出现这个声音,所以检查机机的时候只是在院子里悬停看有没有震动,基本不打左右舵。怕摩擦多了哪个零件再出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很急很惊慌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4NzE2Mzky/v.swf[/wmv]

网友:
看不到视频,帮顶~

网友:
皮带大负载会出现跳齿,有噪音。看lz左右打舵飞机都不转,是不是尾巴螺距也不够啊

网友A:
尾波箱打开,看看轴承和尾轴有没有问题,飞机不拆很难查

网友B:
是啥情况离不开地面?飞机打转还是不敢飞?

皮带松动肯定不行的,尾桨螺距不够当然也不行,检查一下尾桨行程,

网友:
视频挂了

网友:
  奇難雜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波箱打开,看看轴承和尾轴有没有问题,飞机不拆很难查

观点相同!可以看看轴承和尾轴!另皮带再紧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松动肯定不行的,尾桨螺距不够当然也不行,检查一下尾桨行程,
地面是可以离开的 在院子里悬停没问题 这个视频油门我控制在14%一下 主要是为了拍视频清楚。

楼主:
问题解决 是皮带送了。。。 刚才一紧完立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