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玩意儿怎么拆

楼主(2010-12-12):
一个车载手机充电器,居然没有螺丝!研究了一下,应该是粘合的,撬了半天,局部都撬坏了,也没撬动。
前几天试图拆一个三星的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没看到有螺丝,应该也是粘合的,粘的还特别结实,撬了半天也宣告失败。
搞不明白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弱智啊,卡扣加螺丝的固定方法多好!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种封装的外壳怎么拆啊?当然不能光考虑拆,还要考虑如何复原。
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有很多的塑料外壳都是用超声波焊接的,只能硬撬,要先戳通一个口,再用扁的螺丝刀硬撬,会把外壳撬坏一点的,复原也要用些胶粘才行。

楼主:
唉,那看来没什么好办法了。不过我感觉这个车载充电器硬撬也撬不开啊,我都撬掉一块了,其他部分还是纹丝不动。

网友:
还有超声波焊一般都是焊在四角部位(这是拆了好多个充电器发现的),就从角处用扁螺丝刀开个口,在顺着一圈撬过去。

网友:
 超声波焊接,你要搞宽一点的东西,或者钢尺,从一侧狠敲两下,里边就开了,然后用小的平头螺丝刀捅进去慢慢划开,破坏最小了

网友A:
这样设计就是为了不让你随便拆  呵呵

网友:
暴力拆除法

网友:
也有用卡扣的。

网友:
用一把锋利的美工刀顺着缝隙慢慢划开,粘合用三氯甲烷,不会破坏外观

网友B:
先放入冰箱再用钢尺,从一侧狠敲两下,里边就开了。

网友:
用铁锤,咣咣一下就开了。

网友C:
 热涨冷缩是个不错的办法,灌满水,封口,放冰箱里,明天拿就开了~!

网友:
用铁锤沿接缝敲一遍再撬开。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用加热的方式把刀片放进入一角,冷却了后,翘,,,淘宝上用专门的撬的工具套装

网友:
用锤子啊,真是的!

网友:
那么麻烦啊,从十楼丢下去,决对会开

网友:
热风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放入冰箱再用钢尺,从一侧狠敲两下,里边就开了。

电子元件不会冻坏吧?
另外为什么要用钢尺敲呢?钢尺怎么敲呢?

网友:
用布包起来上台钳,太紧会伤到内部,这个相对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涨冷缩是个不错的办法,灌满水,封口,放冰箱里,明天拿就开了~!

应该可以,这个

网友:
在台钳上控制力度来夹,像夹核桃一样会啪的一声开裂。

楼主:
谢谢大家。
试着用台钳夹了一下,没有“炸开”的迹象,不敢再用力了,遂放弃。
然后放冰箱里冻了两小时,拿出来后沿着缝敲打了一番,然后接着撬,刚开始还是不行,又换了个大的平口螺丝刀,小心撬一下,发出“啪”一声,知道有戏了,继续一点点地撬,终于撬开了,但撬的很不完美,边撬坏了很多,还有大概半公分的缝无论如何也撬不开,只好硬掰,导致一边的壳子掰掉了一个小指甲大小的豁口。
看来这种方法还是不太好,下回再试试别的方法。

网友:
用台钳夹住..用电磨.装上切口铣刀..沿着那个接口.切下去..直到一圈切完..
PS..如果切的用力了..里面的电路板也就成渣滓了= 0= 哈哈

网友:
用橡皮锤在结合封处进行敲击,下面要垫平垫实,重量自己实际操作时掌握,粘合用氯纺,很好搞定的,简单的一米,搞稳压电源维修的人都会

网友:
应该是有卡扣的,还是再仔细观察一下再动手。

楼主:
哪里有卖氯纺的啊?氯纺比502好在哪里?我原打算用502粘的。502的缺点是太容易干了,长时间不用就干了。

网友D:
看乃个标签下有螺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乃个标签下有螺丝没有

这个肯定看过了啊,俺也算是资深拆家了

网友(2012-04-22):
用薄刀片沿连接逢划

网友:
来软的不行看来只有来硬的了!霸王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就是为了不让你随便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