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英文好得帮翻译一下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
原文件PDF发我信箱

楼主:
只有图片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慢慢看,英文也不是特别好,要是不急的话 我看完了发给你,或者你找johnnyli帮你弄,他在澳洲,英文应该相当好的。

网友:
这是手抛滑翔机的翼尖拉手零部件。

网友:
DLG(掷铁饼姿势发射滑翔机,简称手抛滑翔机)翼尖刀型抛掷拉手(以下简称刀型拉手)
现就准备和安装这些碳纤维材质刀型抛掷拉手部件提出几点建议,以确保安装使用舒适、性能良好,并防止翼尖胶水粘合脱落情况的发生。
刀型拉手的最终成型必须达到最佳的空气动力学效果和舒适度。
刀型拉手的前后边缘的外形轮廓应当使用砂纸打磨至半圆或半椭圆型。依次使用标号从120至400的细砂纸确保部件边缘的平滑。为了削减重量,拉手的刀型边缘厚度亦可以仿效翼尖形状打薄。拉手根部或根部附近则不推荐打薄。注意:建议在打磨过程中佩戴乳胶或丁腈橡胶质地的手套以及防尘面具以防止皮肤和呼吸不适。湿法打磨能够有效避免空气中颗粒物的产生。
加长的榫舌可以确保在中空的机翼翼尖进行固定。如果结构允许,翼尖加强片足够给力,那么榫舌可以剪短。更短的榫舌使得强力粘合剂的需求量也得以降低。

网友:
决定安装刀型拉手的准确位置,最好是在翼梁处或者接近翼梁处。当然,如果蒙皮加强片存在,就有助于从补偿安装位置转移部分负荷给翼梁。如果安装到更加接近翼尖后部(最好如此),检查以确保此处有足够的厚度来承受刀型拉手。把拉手安装到翼尖截面较厚的区域,会需要更多的粘合剂,增加更多重量。核实你所选择的安装位置不会导致在旋转发射的时候机翼后边缘会碰到手指根部。还要确保安装刀型拉手后的飞机翼展不超过1.5米。如果想减少翼尖开口的大小,可以把拉手榫舌插入得更深一些,然后上胶水磨平产生的翼尖凹槽口。

网友:
如果是在泡沫材质机翼上安装拉手,试着把插入榫舌的腔孔开得小些,挖掉一些泡沫材料,让榫舌能够直接插入机翼并且上下面都粘住机翼内壁。
如果是在中空成型机翼上安装拉手,使用Dremel牌电动工具进行开槽。小心操作,一边开槽一边衡量翼尖的架构。铸模成型的机翼顶部、底部一般都采用三层夹板,上下两层是织物。把拉手插入夹板中间层并粘牢就足够坚固了。如果不确定,等粘合剂固化后,在蒙皮和榫舌的夹层上钻一些洞眼(0.062寸直径,约合0.16厘米),然后插入碳纤杆钉,粘牢固以后剪切使其和机翼表面齐平。

网友:
在粘结时,环氧树脂中加入微球以尽量减少重量的增加。额外添加一些玻纤研磨屑能够提高粘合强度。调环氧树脂的配比是三份微球兑一份玻纤。然后逐步地加入干料直至混合物不易流动但看起来还是湿的就行了。使用优质的中速或者慢速固化体系比如West Systems来实现最优的粘合强度。
如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明确疑惑,欢迎您与我联系。我会很期待您对这些刀型拉手的使用感受。
谢谢!
克雷格 鲁滨逊
503 319-00462
电子邮件:Robinsonww@msn.com
我在RC Groups模型论坛的昵称是C Robinson

网友:
可能有很多地方翻译的不妥、不专业,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