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也叫四轴吗?要怎么控制啊

楼主(2010-12-12):
(无正文)

网友A:
算是四轴吧 能折叠的一种

楼主:
这个好像不是用来折叠的那种吧,这个尾部故意设计成V形的啊

网友B:
3D搞得可以呀

网友C:
有点创意啊!
 只要动力够大,就能飞。 至于用什么来控制,就各显神通吧!

网友D:
这个帅呀,应该旋转会很灵敏,不单纯使用转速差开控制旋转。

网友E:
哪里看到的

网友F:
光能原地转圈吗 前进如何实现???

网友G:
能飞是肯定的,但效率要比普通4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