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Gaui 425

楼主(2010-12-12):
Gaui的机器应该是不错,精度比较准。但是那个无副翼搞的我头痛,本想入别家。
淮安人这个人不错,我决定继续买425,但早了点,结果他们出的X5.哈哈。没有办法。

言归正传。GAUI425XF炭素底板,个人认为设计的有问题,两个耳朵因为太弱了,很容易断。
这么大的飞机,不可能在乎一点点的重量为什么不设计成金属的,直接连接到机体上,这样不是
更加完美吗?

这个设计有很多的问题,不是钱的事,最关键的是,你要是出去了,耳朵断了,你就别玩了。上次
去汤山,耳朵断了。只好去南京找淮安人拿了一个,还好,有机会见到淮安人的真人了。哈哈。不过好早就说去看他,这也是的机会吧。

我认为,这个设计是可以改的。我就给机修车间画了图纸, 改完如下:

GAUI 425XF 炭素底板

GAUI 425XF 炭素底板

工件

工件

改装后,也把头罩的勾也改了。

改装后,也把头罩的勾也改了。

楼主:
大家自己也可以改,
找个小三角铁,锯,钻,磨,OK。
原本机修车间主任想铣一个,我没有同意,工人太忙了。也犯不上。
这个做法多简单!!因为成本很低。

网友A:
看到425碳板底板的耳朵,我就不想升级了那个玩儿烧钱呀。要我自己改,又不想麻烦,有人加工几十块的铝的,那就完美了。

网友:
最简单方法:加2.0厚电路板到底板下! 俺的就这样,炸了好几次,只是断脚架!!!: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425碳板底板的耳朵,我就不想升级了那个玩儿烧钱呀。要我自己改,又不想麻烦,有人加工几十块的铝的,那就完美了。

想过铝的,怕强度不够。
钢的也不太重。铝的也轻不了多少。

网友:
下次炸鸡改换侧板了,lz你快点想想侧板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来吧 见我吧 盒饭我请你  哈哈哈 南京市第一医院 心胸外科 6楼 不过你那benz 先借我练个车 记得上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楼正解

LZ  不是打击你  你这叫画蛇添足  人家就那么设计的 叫可溃机身,你这么一弄就真的等着报废侧板了......
商家喜欢你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正解

LZ  不是打击你  你这叫画蛇添足  人家就那么设计的 叫可溃机身,你这么一弄就真的等着报废侧板了......
商家喜欢你这么改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是厂家考虑不周到的结果,也可能是他故意的。
我想大多数机友都有经验,如果这个耳朵断了脚早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机脚完全可以起到减冲击的缓冲作用。
这个耳朵“可溃机身”,完全是多余的。而且,你看看新的X5,为什么不这么设计。人要有思想!!!!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是厂家考虑不周到的结果,也可能是他故意的。
我想大多数机友都有经验,如果这个耳朵断了脚早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机脚完全可以起到减冲击的缓冲作用。
这个耳朵“可溃 ...

x5相对于425 机身更薄 底护板和后护板比425更完整 相对来说应该比425机身更结实 那么他给脚架的压力应该更大
而425如果你这么改了,脚架压力被分解到机身更多
我熄火降落有几次把脚架弄折 最严重一次那个侧片折掉 如果你这么改 估计机身早完了
没有和你争的意思 听不听随意 你可以有自己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