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端子/色差图传计划之三] Zi6 HD口转S-video电路 更新效果图

楼主(2010-12-12):
今天有空把色差转S端子电路试出来了 网上查不到分量色差转S端子的线路转接头也没的卖只好自己做

效果是比AV要好 边缘清楚一些 不过还是跟YPbPr和HDMI或者VGA口比不了
先上线路图 很简单 懒得用Protel画了

电容调好了 用两个104瓷片+一个470pF效果最好 不会有色块或者横纹

楼主:
对比图 上面S端子 下面AV

其实这两种都是一样的分辨率 最大480线 但是S端子色度和亮度信号之间没有干扰
更新最终电路的效果图了

颜色

网友:
有点迷糊~~~~~~~~~~~~~~~~~~~~~~~~~~~

楼主:
模块也买下来了 下周应该就能做出来成品`

网友A:
请问楼主av接口和hd接口有什么不同么,hd接口我都不会用,hd接口是s端子么,就是色差接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av接口和hd接口有什么不同么,hd接口我都不会用,hd接口是s端子么,就是色差接口么?

HD口是分量色差输出一共三个信号线 S端子是两个信号线 转换一下就可以接S端子了  每个信号线走一个图传

网友B:
第一组照片我怎么看好像都是AV的要清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组照片我怎么看好像都是AV的要清晰一些

同感~~

网友:
感觉效果相差不大! 这样用两个图传也实在牵强!但是楼主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组照片我怎么看好像都是AV的要清晰一些

当时没调好电容就那样了 ...现在改善了 有空我得重新照下效果图..

网友B:
感觉好一点,但楼主的镜头是不是调的不够清楚啊?怎么看着那么糊的?建议拍一段视频上来,这样就好比较一些了。
接着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一点,但楼主的镜头是不是调的不够清楚啊?怎么看着那么糊的?建议拍一段视频上来,这样就好比较一些了。
接着顶一下

我照的是1/4个屏幕而已 对于PAL/NTSC制式下已经很好了...因为没有色差输入不知道跟HD口实际水平能差多少 有人有兴趣可以对比下

网友C:
这个怎么输出接图传呢?还是只能S段子输出给电视?没太看明白~

网友(2011-01-28):
成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输出接图传呢?还是只能S段子输出给电视?没太看明白~

S母再转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