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LD28CC汽油机的 高低速油针出厂默认设置好了没有?

楼主(2010-12-12):
请问MLD28CC汽油机的 高低速油针出厂默认设置好了没有?

如果没调好,初次启动这两个油针应该调多少圈呢?谢谢!~

网友:
出厂只是给了个参考设置,再者油针圈数是没有绝对圈数设置的,视乎发动机的磨合,油料,当地的天气==好多因素
LZ潜水不够深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兄弟,我一直都是玩甲醇机,我知道这个油针圈数我知道是没有固定的,
现在是初次接触汽油机,启动了N次都启动不成功,手臂都酸了2天了,呵呵,今天回老家带了启动器过来,如果MLD厂家的H、L油针出厂时已经设置好默认可以启动的状态下,(因为说明书也没具体说到这两个油针是否适合初次启动的位置)我就不另外设置了,因为磨完车后 还需要调H\L油针的。
我只想知道初次磨车的大约的圈数。

另外说一下我的启动步骤是否正确。因为手臂都拨酸了,不想再走弯路,忘高手赐教!
H\L油针都没有设置过(默认出厂时设置的位置)

燃油:97#汽油300ML+2T机油10ML(30:1)
1、断开点火电
2、关闭风门
3、开一点点油门(这里有点疑问?这里可以把油门开到最大位置吗?)
4、拨动几下桨(看到风门口有油出来)
5、打开风门
6、拨2-3下桨
7、打开点火电
8、拨桨启动(开始几下觉得有爆破音,有点想着车的样子,但后来拨就没有爆破的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拨桨速度不够快)

已经排除故障:
已确定点火电在工作,我卸下火头、看到火头在点火了,并且火头上有汽油的的油迹(可以确定汽油已经到了气缸,拆火头时火头没有被汽油漏出,可以确定没有淹嘴)

网友:
出厂设置好像是磨合状态

网友A:
注意火花塞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火花塞间隙

请问是指火花塞哪个间隙?

网友:
经验值为低速1.5圈、高速1.75圈左右,会不会点火正时动过了?
为啥不用启动器,电池足、火帽压紧,再启动不了就找客服吧,MLD售后很热心

网友:
mld28就用启动机,冷车是很难拨

楼主:
谢谢 大家的热情指导,已经用启动器顺利启动了 !这两天天气特别冷 室外只有5-6度!~
另外 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汽油机已经在 2700转左右磨车2个多小时了,H\L油针都是出厂默认设置的

现在我发现 突然加速有点 感觉吸油不来,然后熄火。刚开始磨车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的

拆开火花塞看了一下 积碳比较严重(我是用97汽油+本田2T机油 30:1比例,另外吸油已经加了汽油过滤器了)
请问这个积碳是否正常?

还有从 火花塞孔看见活塞顶部也比较黑,没有甲醇机那么干净,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