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悬挂怎么改?

楼主(2010-12-12):
恒龙虎1的减震怎么改??改过的告诉一下

网友:
很简单  改变扭簧的位置   虎是最好改的

楼主:
这个负重轮没工具拆啊

网友:
同问,M41悬挂怎么改,

楼主:
我这是没工具拆负重轮!!!

网友:
负重轮固定螺丝得用内六角扳手才行

网友:
如果是旧款的底盘就得把负重轮外侧先拿下,然后再用一字形螺丝刀撬铆钉了,注意力度,把别固定摆臂的塑料小柱子弄断了。

网友:
要改就干脆改扭杆的,那个很棒,弹簧剪掉一圈感觉效果不咋的,还不如不动,换个金属履带,搞个4600大电池,换个声组,再走坦克后面背几个金属大油筒这个重量弹簧就软了。要改就一次到位,小改还是不要啦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虎1的减震怎么改??改过的告诉一下
给你个嘴简单的,拆下摇臂拿出弹簧按图另打一小孔放入弹簧装好摇臂就OK了!!!!

网友:
这个虎1是5年前的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