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F3p, 3mm KT 和 3mm 珍珠板 哪个好?

楼主(2010-12-12):
想尝试一下轻一点3D机,请教有经验的模友
做F3p, 3mm KT 和 3mm 珍珠板 哪个更好?

网友:
一般都用EPP吧?好像没有用珍珠版的啊?

网友A:
看到许多高手都是用epp做的,涂装漂亮,重量轻。

网友B:
没有epp kt就凑合吧

网友C:
KT比较适合对新手

网友D(2011-03-29):
珍珠板最好
可以加强最少

网友E:
珍珠板超级脆,我在淘宝上买的可能不是专门用来做模型的,稍微碰一下就折了。第一次飞3分钟不到,机头拉断。
kt板好些,有一面有塑料,不是那么脆,但是不耐炸,看你个人技术了。我是飞了3次(技术差),然后废了。
epp的最好,如果不是很严重,炸机弄点泡沫胶粘一下就好了。我有一架飞了半年还在服役。

网友F:
严格来说 珍珠板最好啦 老飞咋不烂的飞机没意思 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G:
KT入门 EPP中间练习 珍珠板是高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