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有给控升级电位器的没??

楼主(2010-12-12):
如题问!!

网友:
你试试先

网友:
我的天9控刚回厂换4个电位器。

网友:
难道你能买到比futaba,JR原装更好的电位器?

楼主:
对原装电位器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玩HiFi的好多用ALPS的电位器,大厂的游戏手柄也在用这个电位器
对futaba和jr原装电位器和alps电位器的了解的来说说

网友:
请问: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什么型的?是不是B型的?

网友:
不同遥控器,电位器不一样,而且定制的60-90度的,买不到。

网友:
蒽,还是用原装的吧

楼主:
就是想发个帖问问有没有这么折腾的高手

网友:
要买就买个好控。
别拿个不上不下的控折腾。

网友(2011-03-30):
引用 楼主:
对原装电位器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玩HiFi的好多用ALPS的电位器,大厂的游戏手柄也在用这个电位器
对futaba和jr原装电位器和alps电位器的了解的来说说

ALPS也是大厂,相信如果要来做航模电位器的话也不是什么难度,不过可能专供的行业不同吧,一般很少在遥控器上看到。而FUTABA的遥控器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富贵和村田的电位器,
JR的我接触的比较少,不是很了解。

网友:
任何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都可能跳舵,但一般洗洗,上点油就可以了。
没有不坏的东西,别说什么FUTABA的不坏。坏的多了。

网友:
一般出现问题的话都是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和碳粉摩擦后堆在一起从而出现线性跳动的情况,真正的电位器碳片磨损刮坏的是很少的,一般从电位器间隙里加点WD-40防锈油再把电位器转几下,大部分都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