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干了什么???

楼主(2010-12-12):
今天什么都好,天气也好~~ 就是风贼大!!!!   大得都可以把700的头罩吹飞十几米~~~~
所以今天飞得并不多~~~
其中有一次飞机已经着陆降落了(已熄火), 但螺旋桨还继续转着~~~  然后转身和一朋友说今天风真大! 这时候一股强风吹来把飞机吹倒了~~~  桨打地上了
没有事,只是桨磕掉了一小小块 (图1).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检查一下横轴~~  在这里顺便告诉新手轻微炸机以后如何快速检查横轴是否弯曲:
(见图2) 用螺丝刀在一边拧. 然后用手握住另一边用看和感受看桨夹是否在动, 有动就说明横轴弯曲了~~~

然后今天从朋友那收了3块ThunderPower的电池 (图3) ~~~ 好电池!!!

网友:
从大桨磕的位置来看,风的确很大!

网友A:
  那還不是最好的,把它拆下來,滾動一下,就知有沒有彎曲了!

不過!直接開馬達轉動大槳,彎了的話,一定感覺到的

网友:
:loveliness:  電池很貴,原本想買台500玩下的!

現在不買了!電池實在太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還不是最好的,把它拆下來,滾動一下,就知有沒有彎曲了!

不過!直接開馬達轉動大槳,彎了的話,一定感覺到的

我晕......

网友:
风,的确很大!

网友B:
风大不该飞 太危险

电池太贵,不玩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大不该飞 太危险

电池太贵,不玩大机

    電池實在太貴,買得起大機,玩不起

网友:
大飞机电池贵 让大部分人都感觉压力。。。

网友:
用螺丝刀在一边拧. 然后用手握住另一边用看和感受看桨夹是否在动, 有动就说明横轴弯曲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