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炸后问题一个接一个,都快两个周没去飞场了,现在又出新问题,大家给点建议吧

楼主(2010-12-12):
450sport首炸的时候尾舵报销,大桨报销,主轴之类开100%油门没问题,以为只损失了大桨(木)和尾舵。前几天尾舵到货,好不容易把520装上,在院子里悬停了几块电池以后,发现尾巴出异响,紧皮带后解决。
刚才正要去院子里试飞悬停,结果拿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大桨可以比较轻易地反转

这个汗是哗哗的!!!难道单向轴承在炸鸡中报废。。。。。。。。。
查了一下关于单向轴承的帖子,确认是坏了。
1。是不是要把单向轴承套、单向轴承、单向轴套圈全都换掉呢?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来,都好久没去飞场了。。。。。。手痒啊!!

2。如果我不换单向,简单航线会不会炸鸡?? 单向轴承是不是只在熄火降落上比较有用。。。

网友:
可以说你的单项轴承很垃圾,我手上用过6套都没见坏的,

网友:
单向轴承就是用在熄火降落上,坏了不影响飞行不过可能会损耗部分动力
我的单向轴承是德国产的,60多块钱,用了3年多了经过炸机无数依然完好,比我儿子岁数都大

网友:
哈哈 你儿子 还没上幼儿园

网友A:
   如果大槳可以逆時針方向轉動,

那即是說無論馬達怎轉,大槳都不會轉的了!

還能飛航線

网友:
 单向轴承 这么脆弱。。

网友:
单向轴承一般坏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槳可以逆時針方向轉動,

那即是說無論馬達怎轉,大槳都不會轉的了!

還能飛航線
不上电池,用手让电机顺时针转,只有大齿会逆时针转,但是桨都不动。
逆时针转电机,大小齿都转,桨也都顺时针转。
大桨在我手稍微用力的情况下可以逆时针转(但是以前用这样的力气是不会转的)。大桨逆时针的同时,大小齿和尾桨还有电机都会相应转动。

楼主:
首炸木桨报销,420撞到硬物被直接开膛破肚,脚架断了一节。其他没有任何损失(去桨100%油门检查震动)。 难道所有的力量都只被木桨和脚架吸收了? 总觉得应该在主轴附近会有什么形变来吸收碰撞的能量。。。。(当然我很希望只是木桨报废)

网友:
找个好地方飞飞机很重要,我的SPORT炸了十来次了,核心的东西一个没坏,只坏了个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上电池,用手让电机顺时针转,只有大齿会逆时针转,但是桨都不动。
逆时针转电机,大小齿都转,桨也都顺时针转。
大桨在我手稍微用力的情况下可以逆时针转(但是以前用这样的力气是不会转的)。大桨逆时针的同时 ...

照你描述的情况看来,单向轴承应该没坏。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按住小齿,再逆时针转大桨,转不动就正常,如果能转动那才是单向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描述的情况看来,单向轴承应该没坏。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按住小齿,再逆时针转大桨,转不动就正常,如果能转动那才是单向轴承坏了~
这样确实转不动,我搜的帖子是说大桨用手如果逆时针能转就是单向坏了,晕。谢天谢地今天去飞场~~~~哈哈:loveliness::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