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

楼主(2010-12-12):
我想做个电动推杆,要求行程有150mm,匀速,并且可以调速的,推力要20kg,行程到头后马上反向回原点,大家说说有什么好方案吗?(工业上用的,要求稳定)

网友A:
有精度要求吗? 有精度用滚珠丝杆 没精度用普通丝杆 20KG的力量 M10足够了 具体方案 太多种了 都很简单的

网友:
百度里边找,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精度要求吗? 有精度用滚珠丝杆 没精度用普通丝杆 20KG的力量 M10足够了 具体方案 太多种了 都很简单的

楼上正解,不过M10的力量虽然够用,但是伸长了以后容易弯,可以用M16的,到行程后碰传感器返回,可以用普通接触器也可以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位精度要求1mm,最重要的速度稳定,电机控制就好像以前录音机里的电机一样。

网友:
工业上用,用液压不是很好的啊,市场上有很多成品。自己在对液压部分和电路部分自己设计就可以了,耐用故障率还低。

楼主:
本来已经用液压做了2个,厂方嫌液压费事,想用电动的,按钮一按,刀具自动进刀退刀一次。

楼主:
淘宝上买的开窗电机是否可以用啊?

网友:
用开合螺母,普通电机就能完成了

楼主:
朋友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我不知道开合螺母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在淘宝上搜索了半天,初步决定步进电机控制器+单轴驱动+57电机+1605滚珠丝杆方案。不知道这个合理否?

网友:
气缸加阻力器,,,,就好了,我的自动进刀已经改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的运转速度是否可调?运转时是否保证匀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可以调节的,,阻力器调节的阻力调节的更大,进刀的更慢,可以匀速,,,我们叫阻力器,,淘宝上叫稳速器,,,你自己查查,,,有什么难度,你可以发信息给我,如果20公斤的,标准气缸,伸出来的杆径是15,,我建议用加长缸,,对了,,你的安装位置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行程比你的长点,有4个位置传感器,加块板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了。

这个哪有卖,叫什么

网友:

我有24V电动推杆可以吗,力4000N和3000N各一个.长.短各一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叫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我不知道开合螺母是什么样子的。
刚才在淘宝上搜索了半天,初步决定步进电机控制器+单轴驱动+57电机+1605滚珠丝杆方案。不知道这个合理否?

咋会用到开合螺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叫什么?请赐教。谢谢。

玩具,尼龍絲杆,拉窗帘還可以

网友:
不要用滚珠丝杆,浪廢材料

网友:
看看我这个行不?

看看我这个行不?

网友:
普通电机驱动丝杠,当推杆达到顶端的时候开合螺母被打开,然后直接快速弹回原点

网友:

我有24V电动推杆可以吗,力4000N和3000N各一个.长.短各一个.需要联系我;13975511112

楼主:
气缸试验失败

下午用63mm直径的气动缸做推杆试验,失败。推力不够及运行不稳定。明天实验普通14mm丝杆加2A的57型步进电机,未使用普通的电机的原因是调速和稳速不能解决。

另:我做的产品内孔误差要求在1.5丝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