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无刷电机绕线?

楼主(2010-12-12):
我一全新浩马特电机线断的,要重新绕线,也不知道怎么把线圈从定子上取下来,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请高手解答。

网友:
顶起,同问,我的亚拓430X电机也烧了,想要重绕线,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电机拆开,量下你的电机线径及一共是多少股并绕的,还有每个槽绕的匝数。
要是有同样线径漆包线就直接用原来的股数并绕,线径不等的话根据公式:线径1的平方 乘 股数1=线径2的平方 乘 股数2 算出应该多少股并绕。
你们的都是450电机,一般都是9槽定子,三角形接法的绕线图如下:

三个绕组共6个线头,连接规则是  绕组1 的结束端与绕组2 的起始端绞在一起, 绕组2 的结束端与绕组3的起始端绞在一起, 绕组3 的结束端与绕组1 的起始端绞在一起。
然后线头磨掉漆,电烙铁挂锡,套上热缩管收紧,再把电机装起来。

楼主:
说的很清楚了,不过我的不是450用的,我的是固定翼的,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拆下线圈。

网友:
数好圈数,量好线径,旧线圈又不要了,怎么拆还用问吗?

网友A:
我绕的450电机发热太大了,不敢用,不知道怎么会事?

另楼上的:旧线圈直接铰断就撤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绕的450电机发热太大了,不敢用,不知道怎么会事?

另楼上的:旧线圈直接铰断就撤除了啊

1:圈数绕少了。
2:可能有匝间短路,
3:轴承不行了,运转阻力大造成发热。

网友:
8楼出现,LZ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