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直流电机主轴为2.3毫米需要加工的齿轮内孔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0-12-12):
如题,电机主轴2.3mm,现在想加工齿轮(蜗杆),钻多大的孔?
只是过盈配合还是另外加其它的方法?

以前用的都是带减速箱的,这次想自己改,对我就是难题了...

网友:
用热装过盈吧,简单。

网友:
这么小只能0。01—0。02

网友:
买几个差不多的钻头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试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打2.2的敲进去

楼主:
电机轴弯了怎么办?
我图省事试过用台钳将轴压入轴承内,结果滚珠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