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好小的接收板,,到底是什么接收板?

楼主(2010-12-1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0009&highlight=%BA%EC%CD%E2  ....超玄大哥做的小红机的那个接收板,,,超小的耶.....到底是什么灰机拆下来的,,,哭求啊还有一个

网友:
好像蓝剑的 有那么小吧

网友A:
左边的是一款红外2通玩具飞机的接收,两个电机混控差速转向的,右边是红外2通接收(一路2A有刷电调1一路比例电磁舵)。本人技术菜,都没能成功飞行。今后慢慢学习。
最后说一句:别哭,只要耐心找,有许多很轻的设备可以做小飞机,玩具的比例的都有,花点钱什么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一款红外2通玩具飞机的接收,两个电机混控差速转向的,右边是红外2通接收(一路2A有刷电调1一路比例电磁舵)。本人技术菜,都没能成功飞行。今后慢慢学习。
最后说一句:别哭,只要耐心找,有许多很轻的设备 ...
昨天我找了一整天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目前找到了一个电装....借超玄大哥的照片...

网友:
ls的很多地方有买

网友:
玩具里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B:
哈哈,又一个迷上小飞机的。你先找着,不行我支援你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又一个迷上小飞机的。你先找着,不行我支援你一套。
那就先谢谢大哥囖..本人也不是说迷上了小飞机...实在是因为囊中羞涩啊...每个月的工资一半买书一半吃饭都没啥剩的了...大飞机烧不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玩具型的还凑合,微型的标准设备也很烧钱啊

网友C:
用微型设备做小飞机,设备虽然贵些,但因为轻,做的飞机小,不容易炸机,就是炸了也容易修复,尤其是设备基本不会炸坏,而且电池用的也是小容量,所以用微型设备玩小飞机,第一次投资较大,以后的开销比玩大飞机要省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微型设备做小飞机,设备虽然贵些,但因为轻,做的飞机小,不容易炸机,就是炸了也容易修复,尤其是设备基本不会炸坏,而且电池用的也是小容量,所以用微型设备玩小飞机,第一次投资较大,以后的开销比玩大飞机要省 ...

嘿嘿,除非能禁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否则,那些个“毒P”啊,真的叫人欲罢不能。。。这里表扬一下“老胖熊”同志,时不时的来放点毒,俺自恃免疫的人,也难逃“毒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除非能禁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否则,那些个“毒P”啊,真的叫人欲罢不能。。。这里表扬一下“老胖熊”同志,时不时的来放点毒,俺自恃免疫的人,也难逃“毒手”

我真杯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真杯具啊....

先想好了再下手哈
跟玩具店老板说好了,过两天才能去拿。玩具三通遥控,1克重的接收板。需要的话过两天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想好了再下手哈
跟玩具店老板说好了,过两天才能去拿。玩具三通遥控,1克重的接收板。需要的话过两天联系
请问是不是1电机外带2个电磁舵的接收呢?

网友E:
估计是带2个电机一个开关舵的接收板,1g重倒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带2个电机一个开关舵的接收板,1g重倒是挺不错的。
是啊.1G蛮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1电机外带2个电磁舵的接收呢?

不是。是X兄说的那种三通,可以控制两个主电机差速,尾电机可以控制电磁舵。就是我做“泡丝”机的那种,板上带开关和充电接口,可以用控上的引线直接充电。

网友:
又流行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