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池鼓包了还有机会恢复吗?

楼主(2010-12-12):
因为
充电器
故障 3S中 有一个
电池
过冲了,鼓包了,放电还正常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恢复一点吗?

网友A:
据说冷冻疗法可以恢复一定程度
继续用 千万别扎破之类

网友B:
要换充电器了哦

网友C:
小心使用。。还能再搞。

网友D:
慢充可以修复一点1A以下充电

网友E:
慢充修复

网友F:
把肚子搞大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G:
生了小电池后就
恢复了

网友H:
做人流吧

网友I:
人死了有机会复生吗?
?

楼主:
这回真的流产了
今晚去飞的时候电池还是大肚子的,飞没电了回来 充了 一会儿就拔下来放一边 了, 刚才去看另一个正在充电的电池的时候无意看到那电池鼓鼓的肚子尽然扁下去了,,,,,这怎么回事???电池是好了 还是废了???

网友J:
电池鼓包是里面化学物质气化,膨胀后,里面结构变松了,所以化学反应不如以前,放电自然就不行,你可以试试台钳紧紧夹住,等于是强行把结构压紧密,不过,用一次就得加一次,而且电池不能免死,该坏照坏,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K:
额。。。没必要 几乎没这个可能性~!

网友L:
有可能会复生,我有个手机好久没用了,电池就胀了,然后我拿出来充电,用了几次后又好了

网友M(2011-05-11):
医生说过怀孕不超过。。多少过月,都能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