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入手450SV 开始入魔了....可是有个问题

楼主(2010-12-12):
模拟器呀模拟器   用自带的控 和XTR模拟软件  可是 怎么把控连到电脑上...好象没有连接线啊!

求高手回答

网友:
有专门的连接线,控的品牌不一样,接口也不一样。找个卖家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450SV 配套的固朗控

网友:
固朗450SV 到手了沒有?450C 吧!如果能轉的話!

一來炭纖機身會對電波有些微影響,二來固朗450SV的炭纖側板設計有缺憾,

有兩處地方非常窄,不堅固!

不過,如果又沒得換,可以用飛越的主軸一體化軸承

网友:
   用音頻線連到控上,按著右手下面兩個 INC DEC 鍵開控!

會顯示 PP...........

說明書上很清楚的,不要懶

网友:
說明書第25頁

网友:
楼主用什么控?

楼主:
音频线自备?25页 写的是常规维修啊...

网友:
看插口有转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450SV 配套的固朗KDS-7X控啊

转接口什么的 还是得自己去买咯?

用音频线的话 要特制的?还是 普通的音频线  一头插控  一头插电脑的耳机接口?

网友:
去固朗官網下載遙控器說明書......第25頁

你真的很懶

网友:
我就飞的KDS 450S 皮带直驱的。 结构简单 好维护。觉得比450C 好的多。

网友:
额。。买的模拟器 一般都送连接线的·~!

楼主:
控怎么进入模拟器模式 我知道啊!

我的问题 你看清楚没啊. 我汗。

网友:
     給你看一下,淘寶的貨,有加密狗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87982190

你要用音頻線插到控底部的插口,另一頭插到加密狗,加密狗插電腦USB,

就是那麼簡單!

网友:
  如果你要用音頻線插入電腦的音頻輸入插口,又要有軟件......

那方法網上看過,我沒試過!

网友:
我上傳圖片你看啦,USB加密狗,音頻線

楼主:
ok了。 这不就ok了么。  还是得去买加密狗的说。

买哪种 又纠结了- -....

网友:
  我給你看淘寶的這種,帶有光盤,光盤內有軟件有G4,XTR,........

我正在用G4

不過很邪惡,玩的時候一定要關了防毒軟件,否則一玩,防毒就把軟件刪了........

网友C:
 我買35元,在別店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