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发动机,火头孔滑丝后

楼主(2010-12-12):
如图,在缸盖里面,火头露出2牙,可以在缸盖里面车掉一点后,拧上一个3牙左右的螺冒,可以不,,

网友:
不可以 那样燃烧室就变小了

网友:
用铜材挑火头牙丝,压进去。

网友:
真不知道你拧那么用力做什么......

网友:
镶套,然后再从新攻丝。

楼主:
或者哪位大虾家里有铝焊的,,帮我焊

我这里居然没有铝焊的,,,

网友:
买个新盖得了 没多少钱玩意

网友:
这种电热头,就算你想拧上个螺帽,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丝扣。干脆重做一个缸盖吧。

网友:
这种事很容易解决

把滑丝的孔膛大,冷缩加装一个铝材料的衬套,重新打孔攻丝即可

保证干涉量在千分之3~3.5英寸之间就行了。

网友:
忘记说壁厚了,有个1mm左右就行

楼主:
搞定了,

找到了个30牙左右的螺冒,把外圆车小直径大概0.8CM,,厚度车薄,3MM,,在在缸盖里侧的火头孔车出一个直径0.8,,深度3MM的镶孔,,,OK了,就是镶的螺冒高出点,,估计有0.5MM,,这样燃烧室小了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个30牙左右的螺冒,把外圆车小直径大概0.8CM,,厚度车薄,3MM,,在在缸盖里侧的火头孔车出一个直径0.8,,深度3MM的镶孔,,,OK了,就是镶的螺冒高出点,,估计有0.5MM,,这样燃烧室小了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如果确定燃烧室变小了,那么压缩比就提高了,可以加垫片,以达到正常的压缩比。

网友:
实在是好主意

楼主(2011-03-18):
基本不会漏气,在套上去前,全部打上了发动机密封胶,,火头螺牙上也上了密封胶,爽飞,在也不用担心拧坏缸头了,我用的螺帽是12.9级的小日本YAMAHA摩托车上的,,不要把火头拧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