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的使用有一定的危险性,请大家注意安全!

楼主(2010-12-12):
用磨料和结合剂等制成的中央有通孔的圆形固结磨具。砂轮是磨具中用量最大、使用面最广的一种,使用时高速旋转,可对金属或非金属工件的外圆、内圆、平面和各种型面等进行粗磨、半精磨和精磨以及开槽和切断等。砂轮种类繁多。按所用磨料可分为普通磨料(刚玉和碳化硅等)砂轮和超硬磨料(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等)砂轮;按形状可分为平形砂轮、斜边砂轮、筒形砂轮、杯形砂轮、碟形砂轮等;按结合剂可分为陶瓷砂轮、树脂砂轮、橡胶砂轮、金属砂轮等。砂轮的特性参数主要有磨料、粘度、硬度、结合剂、形状、尺寸等。由于砂轮通常在高速下工作,因而使用前应进行回转试验(保证砂轮在最高工作转速下,不会破裂)和静平衡试验(防止工作时引起机床振动)。砂轮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应进行修整以恢复磨削性能和正确的几何形状。 砂轮的使用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了大家的安全,下边列出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砂轮机是机械工厂最常用的机器设备之一。它的安装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它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安全操作规程。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位职工的人身安全,因此在实际的使用中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安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定位问题 砂轮机安装在什么位置,是我们安装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选定了合理又合适的位置,我们才能进行其它的工作。砂轮机禁止安装在正对着附近设备及操作人员或经常有人过往的地方,一般较大的车间应设置专用的砂轮机房。如果确因厂房地形的限制不能设置专用的砂轮机房,应在砂轮机正面装设不低于1.8m高度的防护档板,并且档板要求牢固有效。 平衡问题 砂轮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砂轮的制造和安装不准确,使砂轮重心与回转轴不重合而引起的。不平衡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砂轮高速旋转时,引起振动,易造成工件表面产生多角形振痕;另一方面,不平衡加速了主轴的振动和轴承的磨损,严重时会造成砂轮的破裂,甚至造成事故。因此,要求直很大大于或等于200mm的砂办公楼装上卡盘后应先进行静平衡,砂轮在经过整形修整后或在工作中发现不平衡时,应重复进行静平衡。 匹配问题 匹配问题主要是指卡盘与砂轮的安装配套问题。按标准要求,砂轮卡盘直径不得小于被安装砂办公楼直径的1/3,且相应规定砂轮磨损到直径比卡盘直径大10mm时应更换新砂轮。这样就存在一个卡盘和砂轮的匹配问题,否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马拉小车”造成设备和材料的浪费;“小马拉大车”又不符合安全要求,易造成人身事故。因此,卡盘与砂轮的合理匹配,一方面可以节约设备,切约材料;另一方面又符合安全操作要求。此外,在砂轮与卡盘之间还应加装直径大于卡盘直径2mm,厚度为1mm~2mm的软垫。 防护问题 防护罩是砂轮机最主要的防护装置,其作用是:当砂轮在工作中因故破坏时,能够有效地罩住砂轮碎片,保证人员的安全。砂轮防护罩的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其最大开口角度不允许超过90°;防护罩的材料为抗拉强度不低于415N/mm2的钢。更换新砂轮时,防护罩的安装要牢固可靠,并且防护罩不得随意拆卸或丢弃不用。 挡悄屏板是砂轮机的主要防护附件之一,防护罩在主轴水平面以上开口大于等于30(时必须设此装置。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遮挡磨削过程中的飞悄,以免伤及操作人员。它安装于防护罩开口正端,宽度应大于砂轮防护罩宽度,并且应牢固地固定在防护罩上。此外,要求砂轮圆周表面与档板的间隙应小于6mm。托架问题 托架是砂轮机常用的附件之一,按规定砂轮直径在150mm以上的砂轮机必须设置可调托架。砂轮与托架之间的距离应小于被磨工件最小外形尽寸的1/2,但最大不应超过3mm。 接地问题 砂轮机使用动力线,因此设备的外壳必须有良好的接地保护装置。这也是易造成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 2 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侧面磨削问题 在砂轮机的日常使用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有的操作者不分砂轮机的种类、不分砂轮的种类,随意地就使用砂轮的侧面进行磨削,这是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违章操作行为。按规程用圆周表面做工作面的砂轮不宜使用侧面进行磨削,这种砂轮的径向强度较大,轴向强度很小,操作者用力过大时会造成砂轮破碎,甚至伤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应禁止这种行为。 正面操作问题 在日常的使用中,许多操作者总习惯正对着砂轮进行操作,原因是这个方向上能用上劲,其实这种行为是砂轮机操作中应特别禁止的行为。按操作规程,使用砂轮机磨削工件时,操作者应站在砂轮的侧面,不得在砂轮的正面进行操作,以免砂轮出故障时,砂轮飞出或砂轮破碎飞出伤人。 用力操作问题 在砂轮机的使用时,有些操作者,尤其是年青的操作者,为求磨削的速度快,用力过大过猛,这是一种极不安全的操作行为。任何砂轮的平身都有一定的强度,这样做很可能会造成砂轮的破碎,甚至是飞出伤人,也是一种应禁止的行为。 共同操作问题 在实际的日常操作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人为赶生产任务、抢工作时间,两人共用一台砂轮机同时操作,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章操作行为,应严格禁止。一台砂轮机不够用的时候,可以采用添加砂轮机的办法解决,绝对不允许同时共用一台砂轮机。 3 更换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磨损问题 任何砂轮都有它的一定的使用磨损要求,磨损情况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须重新更换新的砂轮。不能为了节约材料,就超磨损要求使用,这是一种极不安全的违章行为。一般规定,当砂轮磨损到直径比卡盘直径大10mm时就应更换新砂轮。 有效期问题 从库房领出的新砂轮不一定是合格的砂轮,甚至从厂家买进的新砂轮也不一定是合格的砂轮。任何砂轮都有它一定的有效期限,在有效期限内使用,它是合格砂轮;超过有效期使用,就不一定是合格的砂轮。规程规定“砂轮应在有效期内使用,树脂和橡胶结合剂砂轮存贮一年后必须经回转试验,合格者方可使用”。 质地问题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砂轮局部出现裂纹,应立即停止使用,重新更换新的砂轮,以免造成砂轮破碎伤人事故。 4 其它应注意事项环境问题 砂轮机一般应设置专用砂轮机房,且严禁在砂轮机房或砂轮机附近堆放易燃易爆的物品,以免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也不应在砂轮机附近乱放其它零件物品。 管理问题 砂轮机应有专人负责,凡非本单位人员欲在砂轮机上磨削物件时,需经专职负责人许可,并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未经负责人员同意,外人私自乱用砂轮机。此外,砂轮的更换亦应由专人负责,禁止他人私自更换、安装砂轮。 关车问题 操作人员停止工作后,应立即关车。禁止砂轮机在无人使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空转。此外,使用后应保持中短波轮机的清洁。

网友:
以前听说有砂轮爆了,打进肚皮了  这年头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DIY的到是得注意安全

网友:
相比较来说 小型的砂带机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有次我角磨机掉地上了,没检查就开机,结果磨片飞掉一半

网友:
以前厂里的新砂轮安上后都先封闭空载运行8小时,国有大厂严格按照规范运行的

网友:
砂轮爆了打死人是常见事故之一啊~~~~~

网友:
机械设备  不是玩具!!未受安全培训容易犯低级错误。

建议版主择时开个安全之窗,大家发点资料,汇总了顶置。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楼主:
玩的时候很开心 ,但很多兄弟没在严格培训过 ,车转,铣,砂轮等等都是很危险的,遇到蹦刀把眼球打爆不在少数,机床电机漏电烧死人,所以大家在中毒玩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不是给别人打工,没人给我们评工伤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一般人还真的没把砂轮机的安全使用当回事。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必须要敲响这个警钟!要时刻注意安全。

网友:
还是用砂带机的好!!

网友:
有些童鞋DIY砂轮机的
新的金鼎200砂轮机三相400瓦才不到300元,这东西还是买成品好点吧

网友:
记号,砂轮安全使用

网友A:
角磨机我用60V电,也够用了,就是慢点。220V转速实在吓人。

网友:
佩服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我用60V电,也够用了,就是慢点。220V转速实在吓人。

头一次听说这么用的

网友(2011-10-21):
那玩意是有危险性的

网友:
我也是几天前才听说 砂轮 有危险

网友:
哈哈,砂轮爆炸我也遇到过,我们车间一台外圆磨砂轮爆炸一块鸡蛋这么大的砂轮碎片崩到我的车头箱上,把腻子打破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