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飞腾60A的新版和老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13):
据说老版实际上是80A的。新版是60A的。

1、老版的短而厚(2层板子),新版的长而薄(一层板子);
2、老板是线性BEC,新版是开关BEC;

新版图:

老版图:

网友A:
在用60安新款,新版的供电变成UBEC原来是BEC的别的没拆过,不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60安新款,新版的供电变成UBEC原来是BEC的别的没拆过,不晓得了
60A新老版本都有不带BEC和带BEC的子型号(还有Garud型号)。不是说这个区别,是内部程序或者硬件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
程序和硬件肯定是后出的有优化和改善,不用纠结,果断买最新的

楼主:
老版本停产有1年多了。我估计这市场上有的可能都是个别修过又拿出来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