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这个甲醇船,请各位高手给个评价

楼主(2010-12-13):
一直觉得电船的电池很不给力,觉得还是油船的轰鸣声刺激,所以想找一条油船,汽油船稳定,但速度起不来(速度起得来的汽油机买不起  )就想找条甲醇船。在淘宝上发现了这个,雷虎奥特罗 7.5cc 竞速 o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90568513,价格也还可以接受。不知有哪位试过,感觉怎么样?大概的速度有多少?本人纯粹娱乐,稳定第一,以前捞雷虎的F1捞怕了 。望指点。

网友:
玩电船的帮你顶,
甲醇太慢了,很久没见有人玩了。

网友:
很快你会发现 甲醇油很贵。呵呵

网友:
这个甲醇船未见得比汽油快。
汽油船一般你选专用船机的速度都还可以。割草机类的当然就慢了。
另外就是楼上提到的甲醇燃料的问题,甲醇船的速度是用燃料堆积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汽油机就是刚买来贵点,但是后期油料要比甲醇机便宜不少  还有LZ你有没有想过熄火的问题?特别是新手,熄火那真的家常便饭了,没有救援船的话。。。。还有些问题LZ可能没有考虑到,很多地方人家不让你放油船的,因为油船噪音大扰民,还有人担心你玩船的油会泄漏到水里污染水质。  我第一次跑船的时候人家养鱼的特异过来了,问我这船用什么驱动的,我说是用电的,人家就没说什么,也从来不打扰我跑船: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就是刚买来贵点,但是后期油料要比甲醇机便宜不少  还有LZ你有没有想过熄火的问题?特别是新手,熄火那真的家常便饭了,没有救援船的话。。。。还有些问题LZ可能没有考虑到,很多地方人家不让你放油船的 ...
水刀架短一点 要不养鱼的还是会找你

网友:
新手来说还是先玩电的好,方便,可靠,可以先从电动船了解船的特性,基本工作原理,最基本的调较,然后再上油船就自然多了~~~~~

网友:
不过就硬件的一次性投资来说还是甲醇的便宜,电船光买电池都得买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甲醇机油料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机油料也不便宜

不是也不便宜,是相当的贵。
就拿26cc的汽油和15cc(90)甲醇机来比较(两个的速度差不多)甲醇跑30分钟要3升多油,汽油一半都不要,甲醇的油一桶要200元左右,汽油你兑5升,用最好的机油,按1:25的比例100元以内就可以搞定。

网友:
哇哈哈…都是油老虎

网友:
甲醇机就好比名贵的跑车,想暴力就要加赛车用的航空燃油,加一般97号油的话,动力就会差好多 这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
纯娱乐,只要喜欢再条件许可,还是各种东东都感受感受的好,每种玩意感受各不同
偶就是海陆空全拿,一样都不精,毕竟不是主业,但乐在其中..  哈哈~

网友:
 相信模型有便宜的都是一種行騙, 甲醇机在同等的CC下或在同等的適當船体負載下應是最強的; 只有能力欠奉的才做不上成績而改向找尋方便吧...........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本人电船买了P1艇和东方龙,还有那个倒霉的Volvo的电船(舱口太小,安装调试太困难了),电池也买了十几组ACE的3S1P2200的,并联起来跑,结果一跑就“涨肚”,唉。后来换成了A123用3S2P,终于不涨肚了,但速度只有50(电流70-80A). 手里还有大约30升硝基甲烷,想用掉,就看上了这条船。好的船用汽油机都要1W多啊,心疼啊。

网友:
甲醇机的寿命远不及汽油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机?你的电池之所以大肚子,很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我刚玩船的时候也是没有经验用的是便宜的电机,这种电机效率不高但是消耗的电流很大,我以前的电池也大肚过。后来用了冰轮,TS这类的电机电池就再也没有大肚子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俺就是用的那种200-300块的2856,估计是那个电机的问题啦。这个问题在电动涵道上好像更明显,相同的推力,电流居然可以相差40%。只是没有想到居然还会让电池鼓肚子,唉。多谢了!

网友:
如果纯属娱乐,50还不满足?喜欢轰鸣和想玩久点,可选择汽油机,甲醇机相对费油点,调较也比前者复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你说的那电机尺寸就知道是哪个牌子了,你买这垃圾电机要200-300!那还不如加100-200买个冰轮和TS的新电机呢,你用过后就知道你之前的电机有多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