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把无副翼MB系统当有副翼陀螺仪用的疑问.

楼主(2010-12-13):
不知道如果把MB放上有副翼的JJ上能当陀螺用么?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吧...求解惑~

如果不行的话请告之原因,谢谢~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地,不过要另买一条感度线.

网友:
看看  混分 走人

楼主:
不知道效果会有什么不同么?就拿MB举例,神位陀螺的效果,能赶上520甚至是夸克么?

操控上有什么不一样么?毕竟无副翼要求电子设备辅助平衡,如果在这个效果上加上了副翼。。。会不会很变扭?连翻都翻不起来?

网友:
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
这是为啥... MB的尾陀螺之所以强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得知主桨桨距的变化, 提前补偿尾桨桨距, 701也是这个道理

你把它当纯尾陀螺用, 这个优势没有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