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510舵机的虚位超大,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2010-12-13):
飞了快一年的500ESP,发现DS510舵机的虚位简直大到令人发指的境界,加了电之后,十字盘上下浮动很大位置,用力按压的话,目测估计能有一两度的桨距差别~
飞起来倒还好,只是控制起来小舵没效应,大舵才有效应,如果单纯飞3D那就没那么明显,可就是不那么精准,不如做彩虹,三个舵机都有点不同步了,飞起来会歪掉些,很不爽的手感。
想问问大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减少DS510的虚位。
还有就是劳烦推荐款好点的舵机。
FUTUBA BLS253 ?还是MKS的DS 9660 A+?
或者换冰人的标准侧板,直接上标准舵机,JR的8915/8717?
谢谢啦

网友:
可以换齿试试

网友:
先换齿,不行再换舵机

楼主:
齿轮换过,刚换还好,用不多久一样框得一塌糊涂
不知道换金属齿轮能不能好点?
而且现在三个舵机都有些不同步了,这很让人难受~
总之我是受够宇宙第一了,除了陀螺仪比401强些,电调缓启动不错外。
其他也就是个性价比了

网友:
那就换futuba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