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发动机消音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我的26CC 强劲发动机 配的是加速管,磨机的时候,声音很大,影响到周围的邻居,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发动机声音小点吗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加消音器啊!但是加装消音器的话,会损失马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我只是想磨机而已 马力损失无所谓,就是不想去买消音器,有别的方法不

网友:
排气管就是消音器...LZ可以自己做一个更大的,里面有隔板,效果会好很多很多

网友:
在加速管末端接上个大可乐瓶。自由发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6CC 强劲发动机 配的是加速管,磨机的时候,声音很大,影响到周围的邻居,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发动机声音小点吗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谢谢
我是买一段粗硅胶管(一米以上以免烧着纸箱)接在排气口,另一端通进一个大废纸箱。

网友:
╭╩═╮╔════╗╔════╗╔════╗╔════╗╔════╗
╭╯GO  ╠╣支持楼主╠╣再接再厉╠╣车过留声╠╣人过留帖╠╣ 拿分GO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