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搞的小配件折边机(加工金属薄片)

楼主(2010-12-13):
此款折边机是加工模型各类金属薄片、折弯成型的必备工具,合适于个人DIY动手制作各类配件。可以折0。1-0。7这里的薄金属薄片(实际操作时自己试过1MM的铜片。效果也不错。只是模型上很少机会用到1MM这么厚的)操作时用上面的粒星形把手螺丝向下螺紧就可以压形了。折边机加工长度在100MM。宽度60MM。前面带有托料板平台。后面带有可定位长度尺寸位的L形定位板。L形定位板的最大特点是方便我们操作有尺寸的薄片用于定位。如果有几十片需要同一长度尺寸的折边金属片的话。就很方便,折出来的个个整整齐齐。折边机不单单只是可以折直角90度形。在实际操作上,只要把握好螺杆向下旋转的深度,金属片是可以随意折出90度-180度内的各类角度,铁皮模型上常用的弯形折边配件是不可少的。如果作出漂亮不会变形的铁皮配件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使用这一款折边机。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做出更漂亮的配件。这样子新手也可以做出达人们漂亮作品了。同时这款折边机也可以用在蚀刻片的折形上。特别是长条形的折边。可以保证垂直90度。 使用材料:钢材(表面镀铬)
魔型谷出品
有需要联系QQ:421345477

网友:
咋使?说一下喂。。看不出来。我比较笨~~沙发。。。

楼主:
很容易用的叱。
把螺杆拧上来后。折边刀片就可以提起来,放入要折的金属片,把螺杆现下拧。就可以让折边刀片向下挤压。从而使金属片折成90度的折边起来。

网友:
底部平的还是凹的?平的怎么挤不还都是平的么? 如果是凹的。每种厚度的板都要配不同的凹槽才行。

看图片。貌似又不是凹得呀

网友:
哈哈,哪个XX谷买的东东,要100元

哈哈,哪个XX谷买的东东,要100元

楼主:
有机器可以自己搞呀。不用花100块的。
底板是V形的凹位的

网友:
能折1.0厚的不锈钢吗?

网友:
感觉很单薄呀,能折多厚的铁板?

楼主:
不要超过1MM的铁板就OK了

楼主:
这折边机毕竟不是专业来做五金的。只是合适于做模型的一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