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型机器人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0-12-13):
这是我做的第三只舵机做动力的机器人,计划用到八只舵机,我比较喜欢舵机数量最小化。四只舵机做腿根部的水平运动,另外四只通过杠杆控制腿的抬起和落下。

腿的起落本来计划用微型双动汽缸来做,但是气泵再加上电磁阀,电源不好解决。这次暂时做舵机带动杠杆的结构,网上这方面的制作挺少的,也算是开个头吧。

网友:
你需要玩那么多吗  家里还摆的下不哦

楼主:
刚凑齐了电子部分的零件。骨架这周末开工。

计划用2051或者52控制8个舵机,预留遥控和FPV的空间。

网友:
什么都要做 你的蛇都还没有做好呢 很多的技术问题都还要解决 你怎么还有时间做其他的呢?

楼主:
业余的好处是从来都不需要赶时间,制作手法也可以为所欲为
我是学文的,看问题的角度比较不同。其实我们老百姓能接触到的都是成熟技术,没什么太高深的玩意儿。单片机是进口的,算法是进口的,编译软件是进口的,烧录单片机的电脑是进口的,拿到手里改吧改吧瞎玩呗。
我更关心机器的外观,我认为设计精妙的机电装置可以归为艺术品一类,我制作这些机器也是站在艺术品的境界来思考的。

楼主:
一种是工业化的极致,一种是手工化的极致。
工业化的东西个人做不了,手工的就好办多了。在5IMX看到一个评论说玩模型是“金钱诚可贵,时间价更高,若为艺术故,二者皆可抛”呵呵~

楼主:
昨天模拟了一下八只舵机运转的情况,总机电流达到0.7A。我打算用一块7.2V2000MAH的镍氢电池组。持续跑两个多小时应当没问题。

现在就盼周末了,先加工出底盘来。

网友:
0.7A电流我是不敢苟同的啊  5010电流也不应该低到哪里去吧。我是估算一个995为0.5A电流,16个舵机接近10A电流。 我也打算用镍氢电池组支持10C放电 不过用6V的因为我头上用的是SG90怕7.2V的烧了SG90,用1500MAH左右 不过我只打算用10分钟 如果有需要放两块电池到3000MAH再加120G的重量 撑到20分钟非常满足了

楼主:
我从机械结构上减轻舵机的负荷,腿部是靠舵盘拉动一组杠杆改变机器的重心,机器是靠重心在运动。

我特别感兴趣怎么提高机械效率,你知道吧,如果机器人单纯是靠舵机来运动,效率只有百分之几。

7.2V的电池不能直接给标准舵机供电,输出轴阻转或者脉冲发的不对会直接烧掉舵机里面那片集成电路的。我是用两只LM7805并联,再贴在足够大的散热片上来工作的。

网友:
靠重心是没错的 但是舵机好像是不能断电的 尤其是数码舵机 给一个信号就一直保持,打个比方人走路的时候腿抬到最前面放在地上,最后靠的是肌肉的松弛,舵机好像做不到这样。这样应该说是一种变频技术,在汽车应用上又叫变速器 。用改变重心来实现运动,就需要配合大量的传感器了吧

楼主:
恩,舵机是一直通电的。我做的机械结构不需要输出轴角度保持,只在特定舵机需要特定运动的时候才发脉冲给它,静默的时候电流很小。不知道专业说法怎么描述,我完全不懂,瞎玩。

楼主:
虎的连杆部分需要用到三毫米厚的铝合金条,**转不太好操作。幸好家长支持,添置了一台十三毫米台钻,用起来那叫一个舒服啊。

下面是虎的机械部分加工。

楼主:
为了增加戏剧性,腿部材料的选择我使用了生活中常见的东西。。。牙刷。实际证明无论从机械强度还是观感来说效果都挺好,高露洁的刷柄韧性好,切掉刷头以后的“脚部”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够大。

下面是虎腿部的细节。

楼主:
这种结构的好处,学机械的一看就明白了,抬腿前进的过程其实是给舵机输出轴泄力,水平舵机的负荷也只是下挂的单只舵仓和腿部连杆。整机的重量越大,机器运行的越舒服。

这种结构的缺点是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幸亏有台钻啊。

网友:
DIGI兄 你真的玩大了 真的若为艺术故 两者皆可抛啊
你的台钻怎么没有夹具??如何定位

网友:
顺带再问一下 5010是不是只有120°的转角 ,没有180°的是吗??

楼主:
我加工的都是小零件,直接摁在木板上钻就可以了。三毫米的铝条是台钳固定以后放在钻头托板上钻的。

5010是180度,你看这儿,http://www.servodatabase.com/servo/towerpro/sg-5010
这个网站可以查到很多舵机的详细参数。很方便。http://www.servodatabase.com/servos/towerpr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我 不会用3MM的铝条   一用 1MM 5052  折边加强,  二是用2MM 的6061  两者的强度都不比纯铝条差  5052的强度是 纯铝的2倍  6061 是纯铝的3倍
顺便再问一下 SG90是多少度的   我以前买的 SG90也是仿,当时刚玩机器人的时候买的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用的仿的是180°的
不知道SG90是多少度的,因为他不带舵盘  我想应该只有120°
以后想用SG90+MG90做个小二足  如果只有120°  很多动作就不能做了

网友:
顺便提一下 你给的那个网站上有些数据是错误的 MG995烂是烂点  但是是数码舵机 不是模拟舵机  SG5010  11KG扭矩 ?你信吗  我更相信实测数据   而且老外真有钱  价格都是国内的两倍啊 估计也是关税造成的吧  外国政府不比中 国政府好很多啊

网友:
很工整,很漂亮。

楼主:
可是太薄的板打上孔以后内轴的支撑强度不好吧,我也不是很懂。3mm的铝条看着实在点就用它了。这个周末没杂事干扰就可以把机械部分做好啦

楼主:
加工好的上盖,电子部分只占用很小的地方,后面留出安装FPV和RC的空间。

楼主:
这台机器做起来挺大的,参照一下北方厨房常用的案板就知道了。

还差两只腿,牙刷没有了

网友:
期待

看好久可以运行

楼主:
牙刷最勤几天能换啊,不想太浪费东西。毕竟这个是业余爱好,不需要赶时间

网友:
呵呵 等换牙
至少2个星期

切外边说不一定可以捡到的

网友:
其实 可以用等粗的小木棒代替 小竹子也应该可以的 强度和牙膏柄差不多的了

楼主:
木质和竹子的肯定也不错,但是也难找。

牙刷去一趟超市就能买到的。这种高露洁的水晶牙刷,是三种颜色,每包有黄、蓝、粉三种颜色。分软毛包和中毛包。若是凑蓝色,就要买两包。

网友:
楼主牙刷不值钱,若为艺术做,二者皆可抛嘛。等你有牙刷了,这贴都沉底了

楼主:
那也不能浪费东西啊。物尽其用也是DIY的乐趣。

估计沉不了底,百度一下,国内网上做机器人的超不过10个人吧

网友:
想想以前遍地是材料

现在连木头和竹子也找不到,非得去买。

至少以前叉头扫把到处都是(好多小竹子捆一起那种)

现在都是塑料制品了

什么都要买,你说你用那么点点  杂去买嘛

去小区附件转转,看有没装修的,那建筑垃圾里应该有

网友:
玩机器人的咋都变成了 捡垃圾的啦

楼主:
低碳生活。

我是觉得能把生活中常见的东西用在机器上,很有戏剧性。

网友:
我突发一个想法:若舵机第一级采用蜗轮蜗杆结构,保持状态时是否可以停止供电了

楼主:
这个结构就是这么考虑的,腿部舵机的舵盘靠一根钢丝和杠杆连接。静止站立的时候,腿部是靠舵盘撑起来的。这时候舵机可以停止供电。
机器运转的时候,舵盘会拉下钢丝,腿部抬起来。这个是泄力操作。

网友:
舵机停止供电不好办吧,数字舵机只需要给一个信号就保持原有位置,而模拟舵机就需要一直给信号来保持位置,而舵机控制板为了兼容所有舵机就一直输出信号。
而要断电一种是用模拟舵机加间断信号,需要的时候给信号,另一种方式就需要控制板上直接断电不论是数字还是模拟的,搞的太麻烦了吧

楼主:
真是太复杂了

网友:
搬凳子等直播,楼主辛苦

网友:
玩电路比玩机器要容易些

楼主:
继续等牙刷中。。。

楼主(2011-01-15):
底盘和电源。

最外边的四个孔是水平舵机的虚轴。

网友:
你的这个60块钱啊  很划算啊
不过我现在还是喜欢买品牌货  我用的是 ACE 格氏 1600MAH电池组,格氏的 没有80拿不下来吧
主要是那种垃圾舵机用怕了 以后再也不敢买垃圾舵机了
估计也是虚标吧,我看顶死也是1600MAH
扎带直接绑电池的设计很好,只是你没有长扎带, 我有很多很多。以后会用在蜘蛛跟智能车上,能够减少一个铝合金板 很不错

楼主:
我的好几个机器人共享这块电池,用绑带好拆装,重量还轻。

网友(2011-03-24):
围观digi01和xqi2两位大侠聊天。。。。。。。。。。

网友:
诺诺 问下  ,你的铝板在哪买的啊!

楼主(2011-05-09):
架子早做好了。一直在等XQI2开发的舵机控制板。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2051的基础控制,就是前进后退和拐弯的四个步态组。

楼主:
下班前收到XQI2的舵机控制板,真够小巧的。上面插的是ARDUINO的NANO。

网友:
    大致看过几个楼主以前发的作品,感觉是从有刷电机到减速电机,到单舵机,再到多舵机;从无电控板,到模拟电控,再到数码舵机电控的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也见证了楼主制作机器人技术水平的提升。
    楼主的作品很有艺术质感。期待楼主更多高水平的作品。

网友:
不是给你几块塑料的隔离柱子吗  怎么还用原来的铜柱啊??  这板子太小 用铜柱 会短路的
还有NANO你给我插反了。。。。。。

网友:
你从没问我要我。。。。。。
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网友:
是不是我要你也给啊

网友:
强力要求视频

网友(2011-09-19):
楼主真是下血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