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一把火:火焰信鸽OSD百特陀螺仪增稳

楼主(2010-12-13):
载机:火焰无副翼
G105陀螺仪增稳(方向舵)
百特700MW图传
JR2720 + R770S接收机
信鸽OSD 5HZGPS
地点的;上海孙桥
时间:12月11日

网友A:
视频干扰大,飞的有点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干扰大,飞的有点不太稳~

风力5级,附近是高压线,外环高速,磁悬浮

网友:
感度降低试试

网友(2011-01-14):
RSSI在接收机上如何连接?

网友B:
那种陀螺仪要另外占一个通道的,我用的是0704,什么也不占,像舵机延长线一样串接在接收器与舵机之间,它便会老老实实地为你服务。

网友:
哦!楼上的上个接线图看看

网友:
舵机延长线的接法还要上图呀
不过安装有讲究的,接尾舵的话可平放安装,记得调整正反,方法:手拿飞机向左摆动机尾,尾翼应自动向左摆,如果反了,拨一下0704上面的正反开关即可。
  不过,我想,侧装应该也可以的,是横侧,而不是纵侧,有时间再试试哪种装法好飞。

网友:
视频看的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陀螺仪要另外占一个通道的,我用的是0704,什么也不占,像舵机延长线一样串接在接收器与舵机之间,它便会老老实实地为你服务。

可以锁死?
也就是说你机翼倾斜后,副翼会一直打在那不动还是动一下就归中?

网友:
外力作用使机身偏转时它就动作,直至偏转停止时就归中的,要它锁死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如何连接?

网友:
几天前我发了个你那用的那种陀螺仪,商家也是说会稳定些,我装上飞机试了一下,摆动飞机时,机翼偏转并可锁定,但缓慢回转飞机时,陀螺仪并没有反应,不敢用,当天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