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无语独眼龙 Easy OSD,搜卫星搜到电池耗尽~~

楼主(2010-12-13):
前段时间上了独眼龙OSD,周末装好在室外测试飞行~~ 悲剧开始了,从插上电的那一刻开始,GPS卫星的提示图标就一直在闪烁。
先开始怀疑1.2G图传干扰导致的,把OSD和图传拉开12厘米左右,因为机型和连线的限制,只能拉开那么多了。再拔电、插电。。。等了10分钟,还是一个星没有。
擦~~~ 拔掉图传天线,再试,还是搜不到。一遍一遍拔电,上电,给GPS换位置....横着、竖着、放机翼上、侧板上。。。。540MA的发射电耗没了。。。

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换个摄像头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摄像头试看看

~~ 摄像头会干扰GPS么?这个看法。。。有点新鲜~~ 我尝试下啊。

网友:
的确听说过摄像头干扰,随便档点什么测试下,塑料壳,铝箔都可以啊。

另外一个方法更简单。。。换块大点的发射电池

楼主:
直接拔了摄像头,只用OSD工作,3分钟就搜到信号了。。。看来还真是摄像头的事儿~~
哦。。。对了,想起来~~ 我买的便宜摄像头,无金属后盖的,电磁干扰都释放了~~

网友:
不用金属后盖。。弄锡箔铝箔都行。。飞机上拉距离是不现实的。。搞遮挡吧。。

网友:
摄像头干扰GPS的原理何在?

摄像头又不释放电磁波的,唯一的解释是耗电大?

网友:
学到点知识

网友:
CR50的确会干扰GPS 导致没星

楼主:
插。。。很悲剧~~ 只要插摄像头,GPS接绝对没信号。。。我操了~~
难道非得买个新的?摄像头我已经严实的用锡箔完全包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拔了摄像头,只用OSD工作,3分钟就搜到信号了。。。看来还真是摄像头的事儿~~
哦。。。对了,想起来~~ 我买的便宜摄像头,无金属后盖的,电磁干扰都释放了~~

我朋友的EASY OSD也是搜星超慢!果然EASY的价钱就是EASY的效果啊!哎!
3分钟才搜到?也不正常啊?我的SKYLARK1分钟内还不用就搞定了!基本是插上电,把天线和屏幕及OSD初始化界面完了,很快就OK了!稳定9星!

网友:
锡箔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的EASY OSD也是搜星超慢!果然EASY的价钱就是EASY的效果啊!哎!
3分钟才搜到?也不正常啊?我的SKYLARK1分钟内还不用就搞定了!基本是插上电,把天线和屏幕及OSD初始化界面完了,很快就OK了!稳定9星!: ...

~~~ NND。。。弄得我都想退货了。。

网友:
今天看朋友新买的SKYLARK的简易版。也是极速定位。星星也稳定!除了没有自动返航,其他的都不错。

楼主:
ZI6扒皮中。。希望能搞定~~

网友:
美国佬把GPS给关了

网友:
rp很关键啊。。。。
希望你zi6扒了皮就坏,要是坏了记得q上告诉我,我也乐呵乐呵哈哈。

楼主:
擦。。。老衲已经扒皮成功鸟~~ 用以前过放的发射电其中一个电芯,DIY成ZI6专用电池~

补一个火焰追塞斯纳,ZI6盲拍

楼主:
540ma旧电芯,录像30分钟,电压从4.18降到3.8,要是全程录像,估计还得换个1000MA电芯才给劲~

网友C:
有个250电池改的2s 850mah,也可能是两个。
可以改成1s2p,1700mah的。
有兴趣的话自取吧,友情价1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KYLARK1分钟内还不用就搞定了!基本是插上电,把天线和屏幕及OSD初始化界面完了,很快就OK了!稳定9星!: ...

Skylark GPS板载一颗小电池,那个东西作用很大,会记录星历,这样GPS是热启动---1分钟,如果完全每星历冷启动的话,就需要几分钟了。。。

楼主:
嗯嗯。。。同意楼上的,独眼龙的OSD不带数据维持电池,每次都是冷启动。还好10HZ刷新率,弥补了一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250电池改的2s 850mah,也可能是两个。
可以改成1s2p,1700mah的。
有兴趣的话自取吧,友情价1毛钱。

1毛也穷得拿不出来~~ 用啤酒换行么。。。

网友:
 杯具啊,楼主
偶的是skylark,4hz,上完电,盖好机头盖就能飞了,稳定9星

楼主:
冷启动嘛~~ 就那德行~ 而且我在6楼阳台上测试的,金属半封闭的结构也对信号有影响。
不接摄像头1~2分钟左右就能收到信号,接上就直接死翘翘~~~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毛也穷得拿不出来~~ 用啤酒换行么。。。

ok定了哈哈。

楼主:
关键问题还是GPS要和摄像头拉开距离,不过之前用的那个摄像头,就算GPS放到接近马达的极限了也搜不到信号。
ZI6就用你了!

网友:
是电源耦合干扰还是射频信号?试试单独供电。

网友:
解决搜星慢的方法

我晚些时候发一个贴,自己稍微DIY一下就可以,由于体积限制,EASYOSD上只有一个数据存储的电容,有点小,自己动手可以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哈哈~~ 小慈同志来了。。。
目前搜星慢不是主要的,关键还是很容易受干扰。。。。摄像头和GPS距离一近就歇菜了。关掉摄像头,都能在1~2分钟搜到。
我的ZI6是单独供电的,只是视频输出信号给OSD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