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两句425”中舵机盘之问题

楼主(2010-12-13):
“也来说两句425”经简化注释后明白的人多了。

但好像还没人明白不管是用米字型舵机盘还是用十字舵机盘都会有个问题。

由于网络的原因很难上图,只好用最简单的文字来描述一下。

假设两个连杆是平行的且等长,将两个连杆同时缩短,最后舵机盘上的球头和摇臂上的球头重合,这时你会发现你得到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特征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吧?

多数人说我用起来没事,但舵机会告诉你它有事。你可测一下舵机只装一根连杆
和两根连杆时的电流。

玩模型并不是有钱和不经脑子的“动手能力”就行了,你需要一个有一定知识的脑子!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用直尺和圆规求证,也可列个方程算一算。

网友A:
你说的最多也就是个梯形吧。装的时候,把飞机上和舵盘上的球头间距调成一致不就行了,很多舵盘需要另外打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最多也就是个梯形吧。装的时候,把飞机上和舵盘上的球头间距调成一致不就行了,很多舵盘需要另外打眼才行

假设两个连杆是平行的且等长 = “装的时候,把飞机上和舵盘上的球头间距调成一致。”但这只是在这一点上舵机不用出额外的力。

“你说的最多也就是个梯形吧” 遗憾的是这是一个三角形。

“很多舵盘需要另外打眼才行” 是这样的,说明书也讲得很清楚。但我手里的F的舵机盘没有合适的,园的那种直径太小。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2011-07-03):
挖坟一下,楼主说什么意思?就是2个连杆要相互平行(是平行,不是平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