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了N长时间~~~来透透气 请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10-12-13):
一直想搞个双电机玩玩  就是道行太浅 嘿嘿    最近实在按耐不住双电机飞机的诱惑   想来想去还是入手吧 双电机的P-38    我的模型理论很垃圾  什么拉力线了  迎角了的  等等  都一窍不通   今天刚组装完   没敢试飞  就在篮球场跑了几圈    感觉这飞机要是不飞一点都不浪费  和四驱车差不多  提速很猛  不愧是双电  嘿嘿   等找到好的场地在上视频吧   先看看组装好的P-38       有了解此机的 可以教教我 应该改进和注意什么   谢谢各位前辈 QQ460482086  电话13891007751 叫我小郭就OK了

楼主:
抱歉抱歉~~~~~~~~~~~~不会发照片   搞错了 吧我老婆的照片发上去了   哈哈

网友A:
不错 这多少钱的?双发 用多大的电池?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多少钱的?双发 用多大的电池?4S的?

可是来人了 嘿嘿   双电机2212KV1000的   电池2200  11.1V  30C    3S 嘿嘿   不贵   空机器好像370??   就是安装太麻烦  要心细   延长线和Y线也用的很多   一共10个舵机  我少安装两个舵机  也就是垂尾  我一般都不用垂尾  最近有想法  想吧垂尾改成和襟翼一样的效果  还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 哈哈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B:
老婆是国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是国军

嘘嘘嘘~~~· 你知我知就好了~~ 其实我是国军派到X 军里的卧底  哈哈

网友C:
不错的飞机顶一个,你媳妇什么时候成国军了,中统还是军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飞机顶一个,你媳妇什么时候成国军了,中统还是军统

问这么清楚?????????难道你们是一个部分的??

网友D:
双发 !!!双电调 用4S应改飞起来 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发 !!!双电调 用4S应改飞起来 会很爽!

还是忍忍吧  哈哈     我也知道4S爽   要是改4S   电池就又要换一大批~~~~~还是穷呀     等有钱在考虑

网友E:
郭哥 这个机子还牛 啊!! 很期待你的视频 !! 不行会渭南飞来
  在这找个好地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郭哥 这个机子还牛 啊!! 很期待你的视频 !! 不行会渭南飞来
  在这找个好地方 哈哈

想回去飞~~可惜????????没有大车拉  哈哈哈哈

网友F:
鸡鸡很漂漂,就是布线没看太懂,双发的不用下拉右拉,拉力线直向前就好,两个动力的同步要调整好,如果两个电调,一定同型号,同设置。其实正反桨的设计在双发上才是完美的,但是成本会高!不太明白你垂尾和襟翼一样的效果是怎么考虑的,这两个舵面是垂直的,如果没有装垂尾的舵机,不知道地面转向是如何实现的!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否理解,表达能力有限,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  又花银子了  怎么又回到固定翼啦  我最近也在看新JJ 不知道上什么 90级P51一直很向往呀 可、、、、、、、

我是小打小闹  嘿嘿    你就不一样了   你整的都是真家伙   P-51我也喜欢   可是现在不能买了   等过年回来在看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鸡鸡很漂漂,就是布线没看太懂,双发的不用下拉右拉,拉力线直向前就好,两个动力的同步要调整好,如果两个电调,一定同型号,同设置。其实正反桨的设计在双发上才是完美的,但是成本会高!不太明白你垂尾和襟翼一样 ...

这个JJ电机安装好  也是下拉右拉《我理论一窍不通 哈哈》  两个电调是同一型号 同一设置  其实我也想过正反桨. 要是用了正反桨原装的就用不了了  所以放弃    垂尾..襟翼这个想法是瞎扯淡的  哈哈      垂尾没有安装和转向不影响    这个是收放起落架有一点点的缺 陷  飞起来有影响  所以我就装了前轮转向的舵机   就这么简单    副翼.升降.收放起落架.电调.都是需要Y线连接 还有延长线不然长度不够

网友H:
强帖,顶

楼主幸福死了,嫉妒和叫妒忌,像一条毒蛇,侵害着我那个幼小的心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幸福死了,嫉妒和叫妒忌,像一条毒蛇,侵害着我那个幼小的心灵....

?????什么叫幼小的心灵???   吧我社地不会列~~~~~~~~~~~~ 《老》雷子哥    别装嫩了  哈哈哈哈哈     小小玩笑 别建议

网友A:
靠。。双电调 10个舵机 30A的2个120了 10个舵机----450。。。。。一套下来 近1000了。。蛋定,像我这样的出去就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JJ电机安装好  也是下拉右拉《我理论一窍不通 哈哈》  两个电调是同一型号 同一设置  其实我也想过正反桨. 要是用了正反桨原装的就用不了了  所以放弃    垂尾..襟翼这个想法是瞎扯淡的  哈哈      垂尾没有安 ...

如果设计是同方向旋转,确实需要拉力线的调整了,其实主要是桨,能配到合适的正反桨电机倒根线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双电调 10个舵机 30A的2个120了 10个舵机----450。。。。。一套下来 近1000了。。蛋定,像我这样的出去就炸了。。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设计是同方向旋转,确实需要拉力线的调整了,其实主要是桨,能配到合适的正反桨电机倒根线就可以解决!

正反桨倒是不难找嘿嘿  现在就算有正反桨也用不了了   电机固定的角度已经是向下向右   哈哈   将就飞吧  说不定没有飞起来就炸了 ~~~~什么结果 还不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