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2次变频~

楼主(2010-12-13):
破天6A的控,打算买个2次变频,看来就日冠和大金鹰2种,哪个的RSSI比较容易引出来啊~搜索了下帖子,发现日冠有XD搞出来了,大金鹰的却没有介绍啊~

网友A:
恒吉的厂家让你买现成的带RSSI的

网友:
日管不错的,我一直用,有3个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吉的厂家让你买现成的带RSSI的

恒吉的那种带指示灯的吗?这个能接在OSD上显示RSSI吗

网友:
大金鹰带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金鹰带灯的 直接灯就是RSSI 直接接

哦,现在的大金鹰改进过了吗,我1个群里有2个朋友用的都是大金鹰带灯的,都说无法从灯那直接接出RSSI信号到OSD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金鹰带灯的 直接灯就是RSSI 直接接

纯属误导
新人小心

网友:
 地板最好做好调查实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金鹰带灯的 直接灯就是RSSI 直接接
这个灯根本就不是RSSI,别误导人

网友:
外接LED灯和RSSI是两概念,灯的常亮和闪烁只是信号好和差的区别,RSSI是用电压来表示信号幅度。

楼主:
恩 既然都要直接动手接~还是买个日冠的算了,至少论坛还有接线图~

网友:
我这里有个全新的日冠免晶体8通道的   要吗?  QQ63156806   我想换大金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