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260汽油发动机出问题啦!!!!!!!!

楼主(2010-12-13):
现在的问题是 加油到百分之40左右就灭火~ 化油器换过了。
发动机
换过了 调油针吧 反应还不大 !还是找不到问题,请高手指点 指点、 现在调的是低0.7圈 高1.75圈 可能是漏气吧 还都检查了。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驱动轴边的轴承漏气吧
上次我也碰到过!还有就是化油器那个回气孔有没有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