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开机出现SOS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3):
GOPRO开机出现SOS怎么回事   急呀

网友:
gopro也会求救?????
估计你吧几个字母看错了吧

网友:
他在喊救命

网友:
是505还是sos.........

楼主:
害的我昨天弄了几个小时      没

楼主:
妈 的  消息怎么发不了

楼主:
后来在相机里把卡格式化一下 就可以了  还有这回事  真晕
(昨晚弄了几个小时   录一分多钟就死机 按键没反应   只能取下电池才有用  )

楼主:
字母是SOS吧

字母是SOS吧
手机拍的  不够清晰

网友:
是死机了,电池拿掉再开机,然后按照提示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问题的关键是卡不行,换张好点的卡
我的也是这样的,换了卡就好了。。。

网友:
哦好的  谢谢   我的卡买的正品的 8G的CLASS 4 的 没怎么用就......太脆弱了
我也怀疑卡不行 还有问一下楼上的  恢复出厂怎么弄  好像说明书上没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