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机身左飘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满电时悬停一切正常,但是一旦电量下降到3.9V左右,机身就开始整体左飘(和向左打副翼效果一样),此时必须持续向右打副翼修正才行,而一旦换上电量充足的电池时,又恢复正常,新机买来就是这样,请问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飞机问题多多,确实不是新手玩的!质量也确实堪忧!

网友:
  我的是自動向後漂!請看我曾發的貼吧,有視頻!

華科爾質量是很差的!

网友A:
我的d03什么时候都使劲往左前飞,拿掉头罩,看到电机安放位子靠左,是配重问题?

网友:
如果是配重问题,满电的时候也应该左飘。楼主可以检查一下电机齿是否过紧,造成电不足时,电机耗电大,尾舵机供电欠缺,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03什么时候都使劲往左前飞,拿掉头罩,看到电机安放位子靠左,是配重问题?

  不是配重問題

网友:
也许是舵机(可能要换或在电调上加电容)或者十字盘导轨的问题(精度不够虚位大偏软)电池不够力电机转速扭力下降后十字盘会位移所以漂移呵呵好像台湾还是香港的模友加垫片改进过具体怎样改就不知道了

网友:
1、机身是否抖动
2、主轴、t轴是否微微弯了
3、 是否原装桨且无修复、破损
4、 是否水平开机对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高轉及底轉數時有否雙槳情況,由於原裝槳比較軟.

楼主:
我好像发现问题了,打油门的时候观察十字盘,会向左倾斜,油门归零十字盘也自动回中,晕,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球头扣是否扣过了导致不顺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詳細檢查一下.是否陀機問題,可能到期換.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电池,重新对码,一般就没问题了,华的就这死样! 我也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