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的螺丝断在浆夹里面

楼主(2010-12-13):
华XX的螺丝也太脆了,居然断在浆夹里面,用了很多办法,最后用指甲刀弄出来,但是用指甲刀的时候要注意力度

从上面看浆夹

从上面看浆夹

从下面看浆夹

从下面看浆夹

取出来的断在里面的螺丝

取出来的断在里面的螺丝

两颗一起合个影

两颗一起合个影

其中一颗的长度

其中一颗的长度

网友:
试试用电转,我以前螺丝断了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炸都够厉害的

老是炸松桨夹螺丝对吧

网友:
飞机虽然精致,但是维修麻烦!!!!

网友:
偶比较野蛮,直接拿钳子掰断,用棉线加502绑住,哈哈!!!CB100

网友:
 小飞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