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新手请教华科尔4F200!

楼主(2010-12-13):
呵呵,我买了个4F200三浆机用原来华科尔4G6的2801控,照说明设置好参数后推油门杆JJ就向右侧翻,是哪儿没调好啊,请高手指教?!4

网友:
  那是帶三軸陀螺儀的 4f200

注意斜盤是否水平?

當馬達剛起動時 , 斜盤是否仍然水平?

网友:
舵机是否同步  十字盘是否调平

网友A:
  三軸陀螺儀開啟了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軸陀螺儀開啟了沒有?

呵呵,请教三轴陀螺仪怎么开,是在JJ上开吗?!控要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请教三轴陀螺仪怎么开,是在JJ上开吗?!控要调吗?!

 等我看一下說明書

网友A:
  這個接收機沒有關三軸陀螺儀的

即是長期開著的, 就不用管它了,

另外,  說明書裡接收機第10號開關,

看看是否已撥向 wk   而非adj

最最最主要, 看斜盤是否水平, 如我上面所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接收機沒有關三軸陀螺儀的

即是長期開著的, 就不用管它了,

另外,  說明書裡接收機第10號開關,

看看是否已撥向 wk   而非adj

最最最主要, 看斜盤是否水平, 如我上面所說

呵呵,谢谢您的不吝指教,我再试试!

网友:
  向右翻的話,可試微調向左,慢慢試,調到不右翻......

直昇機調機是很煩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微调调啦,没用,大JJ还好调一点,我还有个亚拓600油直就比较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微调调啦,没用,大JJ还好调一点,我还有个亚拓600油直就比较好调!
华现在出的三轴机不要调节遥控器上面的微调,把它们全部归零,要通过手动调节舵机盘连杆的长度来控制十字盘平衡,如果调了遥控器上面的微调,会导致三轴接收机开机时候的初始化发生错误,导致空中飞行的不正常。

网友A:
  我的就是4#6S三軸陀螺儀!

用微調調過升降,副翼,不知飛得多正常!

有些人老說不能動微調,華科爾絕沒有這樣說過!

网友:
只能围观下,飞不起这么高档的J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4#6S三軸陀螺儀!

用微調調過升降,副翼,不知飛得多正常!

有些人老說不能動微調,華科爾絕沒有這樣說過!
早期出的S系列接收机只是过渡到无副翼的产品,它们可以调节微调,我的4G6S接收机也可以调节微调,只是它们和无副翼直升机使用的V系列接收机三轴控制程序肯定不同,V系列的接收机就不要调节微调,反正调了后,毛病多多,谁用谁知道!

网友B:
4F200,用2801时,模式定在2601时,要放在120度斜盘,如果用2801模式,要把斜盘模式定在第一挡,还要把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在接收的插头对掉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F200,用2801时,模式定在2601时,要放在120度斜盘,如果用2801模式,要把斜盘模式定在第一挡,还要把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在接收的插头对掉位置.

呵呵,说的有点专业,谢啦,我再去试试!另外,用2801的控可以设定2601的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