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输出端可不可以串联?顺便问下升级无刷电机T数问题?

楼主(2010-12-13):
之前看到高压版的有刷电调用在车上,想问一下,我用两个有刷电调在输出的地方串联然后接电机(这样高电压是不是会进电调?),行不行,会不会弄坏电调?不敢贸然去试,不然一挂要挂两个电调啊,舍不得啊。电机顶不住没关系,加风扇用23元一个的540电机。
麻烦知道的直接入主题,解答下。不相关的就不用答了我都知道,谢谢帮顶.

顺便问下像94107这样的1 10越野,升级有感无刷,是用8.5T 4000KV还是10.5T 3200KV,电调60A,最好能2S 3S都可以用。2S扭力大,3S速度大这样最好了。或是别的什么配置合适???   知道的解答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用的无刷电调是可以两个并联起来但要断掉一根电调的红色电原线,然后各带动一个电机,不然会烧电调,有人试过,有刷应该也是一样吧,具体的楼下回答,

看来楼上是没看明白。

网友:
绝对不行,不是电池先挂就是电调先挂。根本就是短路嘛,而且电机两端是没电压的。要不你这还是一个倍压电路了呢。

楼主:
两节电池可以串连,为什么分别加了个电调就不可以串联了??弄不明白。

楼主:
高手快快现身。

网友B:
你用2个独立的电池就可以 要是用同一个电池 一开动力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就是分别两个电调,两个电池???分别连接,信号线并联,输出线串联,然后接入电机????

网友(2011-03-09):
绝对不行。即使各个电调分别使用电池也不行,因为输出是PWM的,脉冲必须完全同步并且一致才行,实际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