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425组装调试完毕~

楼主(2010-12-13):
配置:
锁尾:401+9254
100A柏金,500M亚拓1600KV,13T
副翼和螺距用9252,升降用JR的8425(三个舵机油机拆下来将就用的)

调好机后试飞,一起飞就顺时针旋转,把陀螺仪反向后机子稳稳起飞,但得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尾巴向左移动,尾变距也向左移动,同一个方向。。。。
经几位前辈指点,原来是尾浆夹装反了。。。。。。。。。第2次装机没看说明书,以为尾桨夹无正反之分。。。。。。。。又学习了一些装机经验~~~~~~~~~

网友:
看到貌似有很多 GUAI的盒子 楼主买了几台哦~~!

楼主:
装好了2台。。。。一部没拆的当配件~~~`

网友:
额,这斜盘三个舵机还不是一样的啊?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网友:
斜盘舵机最好还是用同一型号的吧

网友:
最好是同一型号的,要是不飞猛的,不一样也行,不过速度不能差太多,别搞一个0。06S 一个0。19S,那就不太好飞了

楼主:
 我就四面悬停+航线水平。。。。。。。。坚持飞多半年再入3D~

网友:
不错,425感觉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我的尾管咋没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