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改SPORT

楼主(2010-12-14):
450 PRO的机身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改成SPORT的?
轴传可以继续用。但是机身想换。修理太不方便了。

网友A:
多买个SPORT不就完了,把奥迪A8改成A6有意思吗

网友B:
Pro和Sport貌似基本机体结构就完全不一样,用V2或者SE还有点谱。

楼主:
没必要嘛。就是修理起来麻烦

网友C:
这么跟手的PRO换成SPORT 太不值啦 再买个PRO 两个轮流飞啊

网友D:
看看老羊那个几款450比较的帖子,那个里面讲的有450pro布线,主要是不要挡住了尾管座,修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最容易坏其实就是尾管座里面的尾前波箱齿

网友E:
楼主降级了 要不我们换吧

网友F:
找人换最好了!!!!!

网友G:
再搞个新机嘛

网友H:
来来来,来和我换。楼上的很不错,奥迪A8改A6,

楼主:
来呀。谁愿意换
首先声明。我的所有蓝色件都是原装。机器炸过1次
要换的来,PM我
成色差不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