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另类改造=另类LAMA

楼主(2010-12-14):
又一次同步发帖
现在的改造还不能说满意,有些地方有待改良,发出来让大家帮忙出个主意,说不准可以更快改良了。机子有点丑,手工粗糙,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说实在,对自己手工很不满意,但无奈没有工具也没有合适材料,唯有如此了留待继续改良(完全纯手工制作,连电钻都没用,因为我的电钻轴承坏了很抖,不敢用)。令我意外的是,试飞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特别是稳定性,之前还猜疑以这种精度改,还能不能飞。还好,它让我再次感到兴奋激动。

我不满意的地方,两个倾斜盘之间的连接。希望大家帮忙想想,构思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提供下意见。这里的要求很高,虚位间隙要尽可能小、连接要可靠耐用、摩擦尽可能的小、还有加工难度小(说到这里多希望有厂家能出这种套件,1百元以下我会毫不犹豫的买,如果大家尝试改后的效果会让你觉得值,特别是有大LAMA的)。我的现在这个连接间隙大、摩擦大、而且不可靠,令上浆灵活性达不到要求,而且损耗大寿命短。其实我一直想用球头扣连接的,但一直都没找着。

试飞效果截图,约9成舵量前飞整机倾斜状态

稳定效果,感觉还可以,还可以较长时间脱控

楼主:
发现这个论坛发帖超级麻烦,一点都不顺手

楼主:
为什么我上传了优酷的视频特别卡,一点都不顺畅

网友A:
视频是3D的。。。我转了几次脖子了。。。
弄个球头扣啊。上下桨叶中间拉杆可以用那金属的套件中的(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做固定啊。
论坛有教做球头扣的帖子,看看吧。既然做就做到最好。

网友B:
强哦  这样 拉吗就抗风多了。 因为倾斜角度比以前大的多。。。
不过 这样 拉吗就没自稳效果了 是吧??

网友:
操作感觉 应该和单奖机差不多了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是3D的。。。我转了几次脖子了。。。
弄个球头扣啊。上下桨叶中间拉杆可以用那金属的套件中的(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做固定啊。
论坛有教做球头扣的帖子,看看吧。既然做就做到最好。

视频让你见笑了,孩子拿的照相机,拍得不稳,而且我飞的速度快了点点感觉他有点跟不上。
球头扣我能做,但手头没有好的材料加工,普通塑料耐磨性不高,自己手工又不好精度不高,无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哦  这样 拉吗就抗风多了。 因为倾斜角度比以前大的多。。。
不过 这样 拉吗就没自稳效果了 是吧??

自稳很好地保留了
操作感觉 应该和单奖机差不多了 是吧?

兼容单奖灵活性,同时保留共轴双桨的稳,就算上浆做得和单桨一模一样但最终还是会比单桨的稳,因为它有共轴双陀螺

网友C:
支持
LZ加油,早点做出成品的来,我第一个来买,要求:能在3-4级风里飞。
-----------------------
严重鄙视华科尔的LAMA3,其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
LZ加油,早点做出成品的来,我第一个来买,要求:能在3-4级风里飞。

严重鄙视华科尔的LAMA3,其价格

感谢你的赞赏!
我都想有成品件,不过我还没能力能做到,要不我早出了。强烈希望有人能连系上厂家或作坊生产。刚才终于尝试有风(估计也是3-4级)飞,一个字“爽"。和原版本的比简直像换了架机,以往不能飞的环境这次飞来轻松自如,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LAMA,绝对不是夸张(可惜没有摸友是在当地的,不然欢迎亲自尝试下)。只要动力足够,4级风也轻而易举,打方向舵机身就前倾,稍加油门就轻松移动。对比原来的只有平直随风走,加减油门只是机上下升降,根本不是一类型的机。可以大胆说句,只要是同级别的单桨机能飞的环境它都能胜任,而且要比单桨的稳。如果有这种成品机的出现,也会毫不犹豫推荐给新手。
华科尔的LAMA3
我个人认为它是失败之作。论点:
1、采用毫无意义的下桨变距,单动力单元,但没有使用两桨同步驱动,也不是双桨变距,用来飞3D又不行,普通飞行只嫌多余,对抗风也没有太大帮助。反而令共轴双桨需要的混空性能变差。
2、没有双桨同步控周期螺距,对抗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3,、机型大又不够大,小又不算小。这种机很受环境局限,室内飞相信没几个人有这条件,这种机型也不太适合室外飞,或许国外的朋友会适合,专为国外生产的吧。
4、价格不合理,先不说质量,这种机型的性能对价钱造成很大局限。高级玩家会喜欢玩它?大部分的新手也不可能选择它作为入门机,除非富有人士或喜欢跟钱作对。
最终个人观点它是失败的,完全是鸡肋。高不成、低不就。适合人群小。

网友:
支持LZ
建议LZ用这个来改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76750344
这个飞机够大,按照LZ的思路,只用该飞机的机身,重新选用其他的接收机、三合一等,接收机最好选择国内使用量大的产品如天地飞等,以适合大多数模友。选功率大点的马达和桨,相信更抗风,更适合室外飞。只是这个是3.5通的,没有倾斜盘,改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我赞同以前有的模友说的:lama必须要有适航性,适航性的关键就在于抗风性,没有适航性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室内飞的lama除外。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wMTY2NzE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NTY2Mjk2.html

顶LZ,改的比我 精致又稳。我的飞起来还有些晃,没你仔细,和

网友D:
由于上下桨反转,下桨前进是往东北方向倾斜,如果倾斜盘同步上桨也向东北倾斜的话,那方向不知道会不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上下桨反转,下桨前进是往东北方向倾斜,如果倾斜盘同步上桨也向东北倾斜的话,那方向不知道会不会一致?

上下桨的工作角度正好错开90度,为此自己打造了桨夹,让它工作角度上下一致,从而尽量减少倾斜盘连接难度,它是带混控的,保留了平衡杆维持物理性自平衡,增加了夹心件,桨的旋转直径加大了13MM

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看出,上浆连接杆正好垂直对正前后方向的舵臂,这就是我为什么舍弃现成的九鹰218桨夹不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起来还有些晃

能否上个倾斜盘间连接部分照片,视频看不清,想参考参考你的
从飞的视频看,好像是平衡杆部分不正常,是不是上浆没用上混控臂?

网友:
第2个视频上面有2个拉杆 控制上面的倾斜,原理和下面的倾斜是一样的!我那视频没装!

网友:
终于改出名堂了,建议厂家上配件

网友:
我们为什么要在室外飞lama,是因为它稳定、易学、容易上手,飞起来很轻松悠闲,否则为什么不去飞450?
又扯到lama的抗风问题了。
支持:“定距机要抗风,必须要做到机身倾角及足够动力”的观点。
1. 乱吹的风(如龙卷风)就不说了,如果是顺吹的风(这个在自然界占多数,看看树枝、红旗的摇摆就知道了),
要想抗住必须要有:a.足够动力(如功率强劲的高转速的马达、硬桨),b.机身倾斜与风对抗,c.机身的重量。
2. 室内飞的lama就不要说什么抗风不抗风了,除非你吹着电扇、空调飞飞机。
3. 室外飞的lama,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抗风性了,没有一定的抗风性,就没有适航性,也就没有生命力。除非你飞的地方完全无风,或只有1-2级的小风。我们国家所处的纬度,大部分地区在大多数时间是1--4级的间歇风,有的时候是1-2级的,吹一会儿又来一阵子3-4级的,吹几秒风又停了,过一会儿风又来了,就是这样循环着的。
4. 所以,室外飞的lama,一是体积要大,这样可以适当的飞远点;二是一定要无刷化;三是要能抗3-4级的间歇风。
以上是我飞了多年lama的一点体会,不一定正确,请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