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九鹰260a,问题和感受。。。

楼主(2010-12-14):
很塑料、很卡通、悬停很稳。。。说是有新版和旧版。

有个问题:充满电可以正常锁尾,电力下降后,开始轻微向左自旋,以后自旋越来越快,微调调到底也没用,这是正常的吗?

一个晚上也没学会转弯。。。左转自动向后,右转自动向前,右转弯时向左横漂的厉害,微调总是不能固定,要不断调整(有时换块电池又要重调),这些都是正常的吗?

下面这些大概是固有的:离地自动向左漂,悬停时机身向右歪,飞行姿态比较难看。。。

建议一开始还是到户外草地上练习,撞的时候收油是关键,发现充电器遥控器充电快多了,另外电池用到飞不动,其实已经过放了。。。

新发现的问题:前进后退速度不一样,后退很猛,前进却很慢,另外整体精度确实不够。。。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正常的,电池的容量小了。

网友:
电池飞到发现尾舵偏了就马上下来,不然电池用不久的。新电池最好别飞超过3分钟。另外弄个电压表,电池要3.8伏保存,小容量电池很娇贵。

网友:
和LZ感觉一样

网友:
用美国手

网友:
我搞了 ubec 供電,充電也算回復正常,要是用4粒aa電 真的吃不飽.充半小時也充不完
上面說的問題....是死証,沒得搞.jj 太輕是這樣的了
不過可試一下用小油管剪一點,來固定十字盤的上下位置..那飛行會好一點
再而調整一下拉幹, 使舵機中位好一點,本身舵機軸跟齒輪就上下有虛位
自己壓緊一點好了,但不要太緊,影響轉動

网友:
和LZ的机机一样 感觉一样   机身向右歪,飞行姿态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塑料、很卡通、悬停很稳。。。说是有新版和旧版。

有个问题:充满电可以正常锁尾,电力下降后,开始轻微向左自旋,以后自旋越来越快,微调调到底也没用,这是正常的吗?

一个晚上也没学会转弯。。 ...

我也刚入手,和lz有同感,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這么小的飛機能這么穩已經很不錯啦 比我以前飛的004好飛多啦

网友:
  LZ说的都正常,小东西就这样,锻炼耐心呀。还有,尾电机爱坏,算原装的我换了3个了,第三个也不行了。主轴窜位,主被动齿脱离,主要是摔过后,推回去,继续飞。不动摇杆悬停真稳,想飞航线,飘飘忽忽。不过真是耐摔!新新手入门的好JJ,有感觉。

网友(2011-03-25):
楼主的问题跟我一模一样   这机就这样 凑合玩 解闷儿呗

网友(2011-05-22):
学会调整  控制 260还是不错的休闲JJ

网友(2011-07-04):
我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不怕摔但就是太怕挂撞了,一碰平衡杆,旋翼轴都是最容易断的,尾电机和起落架也特别容易坏,明明都是生产时可以加大强度的,厂家把这些塑料零件故意造成这样脆弱估计就是为了靠卖配件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