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高手帮帮忙选发动机

楼主(2010-12-14):
有个1:16 和 和想收个1:10平跑车架 想配
发动机
1:10的 不知道京商好 还是三叶好 1:16都找不到什么好点的发动机 除了原厂的 高手帮帮我选择谢谢了

网友A:
1:16的是5.6.7级的发动机。太小了。没有什么厂做。只有原厂的吧。1:10的就15.16.18.20级了。大了整整3个码~
想收个1:10平跑车架带发动机?1:16的舵机1:10是不能用的。发动机也不通用。还是收部完整的1:10吧。。无限的1:10出了竞技系列的引擎,18级和20级竞技级别的油房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