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邱关于螺距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看到网上介绍了这样一种设置螺距的方法:1、把螺距尺夹在大桨上,将螺距尺设成-2度固定。
2、油门杆在最低位,进入到遥控螺距设定页面,选择第一点设置,调整数值使大桨螺距达到要求。同样方法设置其他几个点。

但是问题出来了:不管我螺距设定PN1 的数值如何变化,大桨一点变化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调螺距时都是拿螺距尺量角度,通过旋转拉杆球头扣改变拉杆长短来设定螺距。
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 遥控器螺距设定PN1 的数值不知道如何正确设置才能和大桨的角度对应。
注:我大桨的角度设定油门摇杆置于最低点时螺距初始值是-2°

网友:
但是问题出来了:不管我螺距设定PN1 的数值如何变化,大桨一点变化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可能就是遥控器的当前状态不是在normal  状态,因为PN1 就是 Pitch  Normal  1  的意思,是不是你打开了3D 开关或者是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