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首飞成功没炸机,哇哈哈哈,激动啊(视频已通过审核)

楼主(2010-12-14):
终于等到今天上海没下雨了,可风比较大,实在憋不住了……

折腾了十几分钟,飞机也只是在原地转圈,训练架的小球都被甩掉了,控上的RUDD反向都试过了,不管用,都准备放弃起飞回家了……

这时,来到我的“飞场”的另一头,发现这个角落风比较小,决定再试一次。推油,JJ高速旋转着离地20公分,还是失败……

突然想到陀螺上还有一个反向开关,莫非不是调控上的是要调陀螺上的? JJ断电,把陀螺上的反向开关调到REV位,通电,居然不转了……

激动啊激动,赶紧把手机放地上,录下我的450第一次飞行(不能算第一次离地,前面旋转着起来了一次)。

第一次飞,加上风比较大,飞得惊心动魄的……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A:
GX楼主,首飞不炸就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楼主,首飞不炸就是成功
谢谢鼓励。

楼主:
越飞风越大,后面几秒钟差点被风吹跑了,有种收油也不下来的感觉,赶紧落地,收工回家

网友:
呵呵 都是这样开始的

网友B:
恭喜~  别忘了回去检查关键部位螺丝是否松动 新机一定要注意

网友C:
不错,阿拉上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别忘了回去检查关键部位螺丝是否松动 新机一定要注意

谢谢!一定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阿拉上海人!
呵呵,阿拉长沙人在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量改小一点。。。慢慢加大~

谢谢指点。现在舵量设在60%,螺距80%。 准备先把曲线改个20%左右,不知道好不好。现在是一条直线

楼主:
终于想明白为什么陀螺仪与尾舵通道要分别设置正反向了……我的陀螺是正面朝下装的,而大部分人可能是正面朝上装的,这导致感应到的旋转方向完全相反了

网友:
真不错,我就飞了两次,炸了两次,第一次操作失误收油离地一米高落地撞断了起落架,第二次操作失误离地2米高快速斜飞撞树上撞断了单向齿轮轴套,现在躺家里等买好的配件快递。模拟器上的操作和实际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慢慢来啊,装练习架调好飞机先。 我感觉今天要是没装练习架的话肯定飞机在前面折腾时就翻了,大桨扫地后面肯定就没得玩了,也就不可能飞成功了。

网友F:
    既然飛起來了,

就順手調一下微調到懸停點!

网友:
   阿拉不是上海人,不過住過上海六年!住過浦東兩年,近世紀公園!

儂 ........

网友:
呵呵,LZ的手机还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飛起來了,

就順手調一下微調到懸停點!
呵呵,风太大,飞起来过把瘾就赶紧逃了。再说经过前面的折腾,电池估计也快没电了。下次出去再慢慢调

网友:
比我好多了~  我第一次飞就炸了~

网友G:
DR改小一点,动作柔和一点,不然会有很多来回的动作,油门更要柔和 建议修正先修尾巴,油门40就很好飞了 太低了打舵容易掉高度

网友H:
 首次飛還是飛的不錯的,要堅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DR改小一点,动作柔和一点,不然会有很多来回的动作,油门更要柔和 建议修正先修尾巴,油门40就很好飞了 太低了打舵容易掉高度

谢谢指点。打算把曲线改为20%左右先,摇杆中点柔和点。
引用 网友H:
 首次飛還是飛的不錯的,要堅持哦
接下来准备天气不下雨的的话每天去飞一块电。呵呵

网友I:
练习架拆掉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阿拉长沙人在上海……
哦呀 ,那要顶 慢慢搞咯,我支持你:loveliness:  。回来就到河西工大报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练习架拆掉吧~~~

呵呵,等把机机调好后再拆。感觉今天要是没练习架可能就是还没飞起来就扫桨了。
引用 网友J:
哦呀 ,那要顶 慢慢搞咯,我支持你:loveliness:  。回来就到河西工大报名啊!!

可能下个月就回来了。明年应该大部分时间会在长沙。肯定会来报名的

网友:
风不小阿,LZ飞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