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 StarMax J3的安装过程及要注意的问题(高清多图)

楼主(2010-12-14):
看了十月航空老苦放毒的帖子,当时第一批就买了回来,
发了开箱的帖子,详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8299&extra=page%3D1
因为工作比较忙,只有抽时间慢慢的装,上周装完,上周日试飞,因为是第一批JJ,所以整机的完成度不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次试飞差点炸机,后面会提到原因,现在把安装过程分享给大家。
因为是第一批,整架飞机都没有粘胶,所以要拆开打胶,老苦说后续的JJ都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粘合好了。
首先把机头罩给拆下来

机头电机座和电调仓,电机座也是没有打胶的

拆开后的机身,需要打胶粘合

还有座仓

起落架的安装座

粘合好的机身

座椅也用胶固定

准备粘座舱,这个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机身的粘接用泡沫胶可以等快干的时候两边一压就很紧了,而座舱不能这样,因为是要卡进去的,所以不能等胶干,涂完后湿湿的就要插入

然后就是贴水贴,我比较笨,琢磨了半天以为和不干胶贴一样撕下来贴,怎么扣都扣不下来,上网一查才知道是要泡水贴的,所以叫水贴

水贴比不干胶贴要好多了,可以慢慢调整贴的位置

固定尾轮

安装水平尾翼

安装垂尾

装好的垂尾和尾轮转向,但发现有问题,见第二张图

方向摇臂和升降舵有干涉,见图上红圈部分,升降舵会碰到摇臂

把摇臂给剪短,从4孔变成3孔就不会有问题了

连上拉杆和尾轮转向钢丝

弹簧连接的地方容易脱落,点热熔胶固定一下

拉装饰钢丝,这里面有一点要注意,光靠胶的话,时间一长钢丝弹簧的拉力就会把固定座给拉出,所以在固定做上钻孔上螺丝固定

安装电调和电机

原厂的电机,KV600

装上头罩后发现问题

电机座短了点,桨会擦到头罩

拆开重新装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4个孔每个孔垫两篇3mm孔径的垫片,再装回,这样就好了,这个是安装要注意的地方

安装副翼的舵机

机舱内部的设备,升降和放向舵机之间的距离不够,上标准的摇臂不行,两根钢丝打架,最后自己把标准的摇臂剪短使用

装好完成后的J3

周日早上试飞,天气不好,深圳的深湾五路飞场风大有小雨有5-6级风,当时又不甘心,因为一大早起来到飞场,一直在斗争飞不飞,起飞后就后悔了,迎风半油门飞机都不动,重心有点不对,头轻,加油就扬头,而且还出了个意外,就是机翼上面的拉杆固定原厂是没有粘胶的,当时没有注意,以为是固定好的,起飞了才发现,机翼晃动的厉害,最后勉强降落,起落架摔出,起落架后面固定的三角的塑料片断裂。
请大家装好试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拉杆,下图是脱落的拉杆

网友:
飞机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A:
为啥我的J3来的时候机身已经沾好了,水贴也是粘好的?

网友B:
LZ是个热心人,给大家不少建议。
LS的大哥,你的当然是后续产品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个热心人,给大家不少建议。
LS的大哥,你的当然是后续产品喽

后续产品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J3来的时候机身已经沾好了,水贴也是粘好的?

我买的是第一批的飞机,后来老苦给厂家建议,出厂的时候都搞好了,完成度比第一批的要高很多

网友:
LZ是个热心人,给大家不少建议。

网友B:
目前批次的J3桨座和LZ不一样了,和P51的倒是一样,加长并增加了三个垫片,可以解决不够长的问题。
和FMS产品一样,电机座都是通过4颗小自攻螺丝固定在防火板上,电机振动还是比较大的,每次飞回后的检查应该很有必要。

桨座

桨座

玻纤布加CH31补强起落架三角板,干透后强度会杠杠的

玻纤布加CH31补强起落架三角板,干透后强度会杠杠的

网友:
 还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批次的J3桨座和LZ不一样了,和P51的倒是一样,加长并增加了三个垫片,可以解决不够长的问题。
和FMS产品一样,电机座都是通过4颗小自攻螺丝固定在防火板上,电机振动还是比较大的,每次飞回后的检查应该很有必要 ...

呵呵,后面的产品改进的好啊,起落架的三角片加强的不错,CH31是什么东西,我这两天在修起落架,修好后我发两张照片上来。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我的J3马上要开始安装了
楼上的兄弟已经帮我强化起落架了(发图的那位)  几个兄弟都在帮我准备 幸福

网友:
安装和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 手机:18602509158  QQ:6003191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后面的产品改进的好啊,起落架的三角片加强的不错,CH31是什么东西,我这两天在修起落架,修好后我发两张照片上来。

CH31也算环氧胶的一种吧,A,B两管兑好后需要热风枪吹,不然马上就干了。一般都和玻纤布一起用给船补强。
对于高手就不需要做补强了,我们手潮,未雨绸缪吧

楼主:
修复起落架

第一次试飞起落架损坏,一边还不算严重,一边断裂成2块。
不算严重的一边用AB胶加亚克力片修复

另外一边受损的情况

用百年老字号来修复

修复后的效果

这张照片是4岁的女儿拍的,祝大家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