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个1:10的电平跑。 看中了680元那款无刷恒龙。 大大们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0-12-14):
现在天气冷 风又大。没办法天天飞了 想玩玩车。 不知道这种车用无刷电机,低速启动会跟飞机一样发卡吗?

缓推油门 也能正常启动码??

大家看看这个车怎么样

楼主: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说是车子 用碳刷电机 比较好?

网友A:
我特地买过车用无感无刷系统。还行,冲一下(几十厘米距离)起来之后也能挺慢的,不过终究不如有刷那么细腻,想攀爬是。肯定没戏。
不过现在车用无刷都是有霍尔传感器的,完全不用担心应该。
我的车是TA05

网友B:
恒龙有那么便宜的无刷?不是山寨吧?

楼主:
恩  那我买碳刷电机的好了  以后换 有感无刷。 他那个杂牌无刷套装肯定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有那么便宜的无刷?不是山寨吧?
.

恒龙 就是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地买过车用无感无刷系统。还行,冲一下(几十厘米距离)起来之后也能挺慢的,不过终究不如有刷那么细腻,想攀爬是。肯定没戏。
不过现在车用无刷都是有霍尔传感器的,完全不用担心应该。
我的车是TA05

无刷系统不能用am的控,闯动很厉害。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车最好是买进口货。飞机可以买国货。

网友:
hl还是算了

网友(2011-01-24):
hsp的1:10电车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11-18):
买恒宇的吧                       哥们告诉你     2S破90

网友(2011-12-27):
菜鸟天堂

新手想买大脚1:10各位大神指点下什么牌子的,,最好淘宝给我网址,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想玩玩大脚,又没什么米,买恒龙吧。但电机很容易发热烧坏,建议换无刷。

网友:
可以看看hsp 1/10的车,然后配好赢的电调套装换无刷!

网友:
买HL适合要求不高的

网友:
HL只能跑着玩玩,想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