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的新选择,花牌30A电调测评来啦!(附说明书)

楼主(2010-12-14):
大概一个月前在花牌的老高的推荐下以推广价买了一个花牌30A电调,东西收到后也用了一个月了,简单的写个测评。 电调出厂时便焊接好了所有插头,这点对与动手能力差的模友无疑是很大的好处哈哈,尺寸比较,从上到下分别是ztw30a、花牌30a、xxd30尸体。体积上看,还是ztw的用料更扎实,比如散热片,花牌的比起来小了一圈,比xxd略大。ztw的以前拆过,pcb板的子做工比花牌的厚实,有专门的加粗走线,线间距也要大一些,花牌的pcb板比xxd扎实。另外ztw用了9颗mos、xxd18颗、花牌6颗。什么才六颗?是的我也差异区区6颗coms怎么对付30a持续电流?mos管型号是silicon公司产的90t03h上面有参数图,懂行的看看。比较下其它品牌的用料。
细心的模友注意到了怎么花牌电调的信号线上有一个磁环,这个电调是ubec供电的(开关稳压)这个可以说是这款电调的卖点之一了,很少有ubec出现在30a的电调上,一般要40A以上的电调才会使用ubec。不过这个电调不支持6S电池,ubec的优势打折了(后面有模友说了,是线性的,被那个磁环骗了)
下面谈谈具体的使用感受:
线性非常好,缓起和加速都很不错。这点很ztw的差别不大,其是这个电调插电后的自检声都和ztw的一样(聪明的人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吧?这个电调和ztw有点来头,嘿嘿,自己体会去)实际飞行中都和主流30a电调一样,温度比ztw30a还低,这个可能得益于ubec的高效,目前用它飞过的配置是xxd2212kv1400,9050桨,电流全油15安左右,还没到电调的极限,实际使用是温暖,没啥温度。比ztw的稍微低一点,只有一点点。至于售后服务,买过老高东西的应该都知道,售后服务很周到。
总结:实际使用和ztw一样比xxd好的多的多多,用料稍差于ztw hy,但也过的去。价格老高卖75记得,这个价格对于一个不怎么响的电调品牌感觉稍高,70以内更合适,(hy和ztw价格大概95左右)毕竟先要让东西得到大家的认可。供电是ubec,插头附件全部焊接好方便买家。电调线性响应都很好,功能全面。总之这个电调的性价比相当不错的!

楼主:
无刷电机电子调速器说明书
一、无刷电机电子调速器主要特性
● 采用功能强大、高性能MCU 处理器,用户可以针对自身需求设置使用功能,充分体现我们产品独具优势的智能特

● 支持无刷电机无限制最高转速
● 支持定速功能。
● 精心的电路设计,抗干扰性超强
● 启动方式可设置,油门响应速度快,并具有非常平稳的调速线性,兼容固定翼飞机及直升飞机。
● 低压保护阀值可设置
● 内置SBEC,带舵机负载功率大、功耗小;
● 具备多种保护功能:输入电压异常保护/电池低压保护/过热保护/油门信号丢失降功率保护
● 通电安全性能好:接通电源时无论遥控器油门拉杆在任何位置不会立即启动电机
● 过温保护:电子调速器工作时温度到达100℃时功率输出会自动降低一半,低于100℃时功率输出自动恢复
● 兼容所有遥控器操作设置和支持编程卡设置
● 设置报警音,判断通电后工作情况
● 本公司对此产品具备完整知识产权,产品可持续升级更新。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
二、无刷电机电子调速器功能
1.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2. 电池类型(LiPo 或 NiMh/NiCd)设置
3. 刹车设置(有/无)
4. 低压保护阈值设置(设置低电压保护值)
5. 马达进角设置(提高电子调速器使用效率和启动的平稳性)
6. 加速启动设置(针对精密变速箱和直升机应用)
7. 直升机模式(针对直升机应用)
8. 马达转向(顺时针/逆时针)
9. 工作频率设置
10.低压保护模式(降低功率或立即停止)
四、无刷电机电子调速器编程设置操作步骤
先将遥控器油门拉杆推至最高位置,电子调速器进入设置模式,然后打开遥控器电源。
备注:遥控器油门拉杆推至最高位置电子调速器进入设置模式;遥控器油门拉杆推至最低位置电子调速器进入工作
模式。
1) 将电池组连接到电子调速器,2 秒后电机“ 滴”一声响,表示电子调速器进入设置模式,设置菜单是循环模式,
每一种功能对应一种相应的音乐声调,每一种音乐声调连续奏响4 次,在音乐奏响4 次时间内将遥控器油门拉杆推
至最低位置,这时电机会发出“ 滴” 一声响,表示对应参数已存储,电调进入工作模式。
2) 重复以上操作,设置您需要的各种功能
备注:也可以用编程卡设定(可选配件),设置方法见编程卡说明书
1. 刹车:开/关
开— 当油门处于最小位置工作时,螺旋桨立即停止
关— 当油门处于最小位置工作时,螺旋桨自由停止
2.电池类型:LiPo(锂电) 或 NiCd / NiMh(镍氢/镍隔)
NiCad / NiMh—是对NiCad / NiMh 电池设置低压保护点
Lipo—是对Lipo 电池设置低压保护点,并在电池组内自动侦测电池的节数
备注:对NiCad/NiMh 电池的选择会使电子调速器自动将中止电压点设置为出厂默认值的65%。如需要更改,可
通过低压保护功能更改中止值。一旦NiCad/NiMh 电池组被接通电源,电子调速器便会读取其起始电压,此电压将
被用做中止电压点的参考值。
3. 低压保护功能:低/中/高
1) 对于Ni-xx 电池组来说是:低 / 中 / 高 三个阈值,中止电压是电池组初始电压值的50%/65%/65%
2) 对于Li-xx 电池组来说是:可自动计算电池数量,除了确定电池类型外无需用户设置。电子调速器为低压保护点提
供了三个选择档位:低(2.8V)/ 中(3.0V)/ 高(3.2V)。
例如:对于一个14.8V/4 节电池的Li-po 电池组来说,低压中止保护电压:11.2V 为低/12.0V 为中/12.8V 为高
4.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1) 电子调速度器出厂默认状态:
2) 刹车:关
3) 电池类型:有自动侦测功能的Lipo 电______池

4) 低压中止点:中(3.0V/65%)
5) 马达进角设置:自动
6) 加速度启动设置:柔和
7) 直升机模式设置:关
8) 工作频率设置:8kHz
9) 低压保护模式:减小功率
5. 马达进角设置:自动/低/高
自动--电子调速器自动侦测最适宜的马达进角设定
低(7-22 度)--为大多数的內转子马达设置
高(22-30 度)--为6 极和6 极以上的外转子的马达设置
大多数情况下,自动进角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马达,但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建议对2 极马达使用低进角设置(一般
的内转子),6 极和6 极以上(一般的外转子)马达使用高进角。对于较高的转速的马达,可以设定高进角。某些
马达需要特殊的进角设置,如无法确定,我们建议采用马达制造商推荐的进角设置或使用自动侦测进角设置
备注:马达的进角设置修改成功后,请先在地面上调试马达
6. 加速启动设置:提供带有线性油门响应的快速加速启动
超柔和启动: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1.5 秒,此设置能够防止精密齿轮/传动装置在瞬时负载下脱落;建
议此设置用于装有变速箱的固定翼模型或直升机
柔和启动: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1 秒,建议此设置用于装有变速箱的固定翼模型或直升机
加速启动: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无滞后,建议对装有直接驱动的固定翼模型使用
7.直升机模式(针对直升机应用)
直升机关闭
直升机1: 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5 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
直升机2: 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15 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
备注:一旦工作在直升机模式,无论电子调速器之前有怎样的设置,电子调速器刹车和低压保护类型设置都将分别
被自动重新设置为无刹车和减小功率模式
8. 马达转向:正/反转
大多数情况下,马达正/反转可以通过交换电子调速器连接马达的三根输出线中的任意两根实现的。在马达接线已被
直接焊接在电子调速器上时,可以通过改变电子调速器上的设置值来使马达改变转向。
9. 工作频率:8kHz / 16kHz
8kHz—为2 极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內转子
16kHz--为2 个以上极的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外转子
虽然工作频率16kHz 能给我们的固定翼或直升机提供劲暴的动力,但由于16kHz 所产生的较高RF 噪音,所以默认
设置为8kHz
10.低压保护模式:减小功率/立即停止
减小功率— 当达到预设的低压保护阈值时,电子调速器便会减小马达的输出功率(推荐)
立即停止— 当达到预设的低压保护阈值时,电子调速器立即关断输出马达功率

__五、编程循环菜单顺序与解说
●开启遥控器 → 将油门打到最高点 → 将电子调速器接上电池 → 等待两秒 → 进入编程
进入编程设定后,会听到以下鸣叫音,按如下图顺序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4 次鸣叫音内将油
门打到最低,
则确认和保存此设定项。

●警报音:设计可听见的警报音,供使用者判断通电后的异常情况
1. 上电后无法进入工作模式:说明还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2. 持续的滴滴声:说明油门拉杆不在最小位置上
滴一声响后有短暂的停顿:说明电子调速器不能侦测到来自接收机正常的油门信号
3. 滴一声响后有一秒钟的停顿:说明电池组电压在可接受范围之外(一旦电池被连接,电调便会进行自检并检验电池
电压)

网友:
看第二张图因该是线性BEC(猜测哈,没看见背面),线性BEC效率是一样的。

网友:
LZ的评测。。。。。。那两个应该是7805或7806吧

网友:
必须得线性稳压呀,电感都没有

楼主:
恩,被那个磁环骗了,线性的弄什么磁环哦?多此一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被那个磁环骗了,线性的弄什么磁环哦?多此一举嘛

呵呵,线性的加磁环也是有用处的,毕竟电调是一个PWM频繁开关的器件,电磁干扰即使不使用UBEC也是比较严重的(接收机或者陀螺和电调放一起受到干扰的应该很多模友都见过)!

网友:
看到很多电调都说有过温度保护,却还是会烧到冒烟,唉

网友:
30A 现在对我来讲还是少了
我基本除了小飞机外,基本上都配40A以上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