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0用在飞翼上时遥控器不正常了

楼主(2010-12-14):
FY-20用在飞翼上时,自动平衡时,它还是会像普通飞机一样去控制各舵机。说明书上说支持飞翼模式的。
FY20A没看到选择飞机类型的,它是自动选择的不成?

没插跳线,那个差动模式原来就是飞翼
呵呵,谢谢鱼。。。。。。。

5555555,又遇到新问题了
我的FY20A用在飞翼上,FY20A插上跳线工作在飞翼模式时,FY20A能够以飞翼模式平衡控制各舵机,但是这样遥控器操作就不正常.表现是打副翼或者升降舵,都只有一个舵机动作,另一个舵机只是略微有一点不正常抖动.我使用的是FF9控,选择了飞翼模式的.
如果拔下跳线帽,遥控器就正常了.

网友:
肯定是没有插上跳线帽,只有插上跳线帽才能工作在差动模式下

网友:
我已给楼主说明书和截图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鱼。。。。。。。

5555555,又遇到新问题了
我的FY20A用在飞翼上,FY20A插上跳线工作在飞翼模式时,FY20A能够以飞翼模式平衡控制各舵机,但是这样遥控器操作就不正常.表现是打副翼或者升降舵,都只有一个舵机动作,另一个舵机只是略微有一点不正常抖动.我使用的是FF9控,选择了飞翼模式的.
如果拔下跳线帽,遥控器就正常了.

怎么这么难折腾啊

网友:
你是什么遥控器?设置混控了没?不设置肯定不对噻

楼主:
我使用的是FF9控,选择了飞翼模式的.
拔下跳线帽,遥控器就正常了.
插上跳线帽,就不正常

网友:
把遥控器里的混控取消掉。

网友:
对,一般的飞控类都不允许遥控器设置混控的

相当于你遥控的混控和20A的混控叠加了
你把遥控器混控取消,20A装上跳线帽,就好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正解。。。。
飞宇的客服也是这么说滴,试了一下,果然解决了。

楼上的也是飞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