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前怎么会向地面平行的移动?

楼主(2010-12-14):
请问YT450SPORT起飞前怎么会向地面平行的移动?是哪里没有调好吗?

网友:
  飛起前,又或剛離地面少許之時,向左面移動,

是正常的,起飛後,機身更會有些許左傾,槳並不是全水平的,向右斜!你注意到了沒有?

楼主:
嗯, 是感觉到了有点傾的

网友:
离地1米后不飘就是正常的,地面效应,越快拉离地面则平移越不明显。

网友:
地面效应 正常~  稍微压一下副翼 然后果断起飞 基本就可以了,半米以后 就会脱离地面效应

楼主:
很感谢楼上几位朋友啊!因为我是单飞,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A:
楼上两位别误导人了,请问地面效应是什么?

尾旋翼直升机之所以会向右(大桨顺时针旋转)或向左(大桨逆时针旋转)倾斜,是因为尾桨在平衡了大桨反扭的同时,还给了飞机一个侧向的推力,为了要平衡这个侧向推力,只能够使机身倾斜,用大桨产生的升力的分量来平衡。

真的直升机为什么没有?因为真的直升机旋翼有挥舞铰,只需要使大桨倾斜就可以了,而不用使整个机身倾斜。

网友:
看一精彩好帖,冒一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别误导人了,请问地面效应是什么?

尾旋翼直升机之所以会向右(大桨顺时针旋转)或向左(大桨逆时针旋转)倾斜,是因为尾桨在平衡了大桨反扭的同时,还给了飞机一个侧向的推力,为了要平衡这个侧向推力, ...

说的好,地面效应与直升机向左侧滑是两回事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地面效应

网友:
唉,新手单飞很无奈。

第一次调机的时候就为这现象弄了好久,发帖也没人回答。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起飞时稍微往右打点舵。(十字盘水平,机子调校正常)
桨距曲线调整到在飞机快离地到离地后一米左右的曲线相对平滑,靠油门来控制飞机的垂直升降的快慢。
新手调机的一点自己的感觉,不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呵呵,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多了、

网友:
晕   其实等你飞多了自然习惯,哪天你不飘了只怕又不喜欢了。  这也没多大影响,经常补舵是必须的,别指望一推油门就直线起飞。

网友:
7楼兄弟完美解答。

网友:
快速起飞就没问题~但是手要稳,不要起飞直接冲顶了。。